最近买了个功率仪看看我的Icharger 206B最大功率是多少

楼主(2012-09-07):
我的206B买来也用了一段时间了,之前没有仪器不知道充电器真的有标称的300W功率吗?会不会像那些国产电源一样功率虚标。前几天买了一个测功耗的仪器,用最大20A给并充了两块4500MAH的电池,得出的数据如下!

看起来没有虚标还比标称的还预留了10%的余量

网友:
质量很好了

网友:
可惜打折的没买到206,买了个106先凑合用着吧,

网友:
我的在路上!

网友:
敢问,20A*12v=240瓦,330-240=90w,哪去了?

开关电源的折损计算了么?

网友:
你这是外部功率吧?!好像并不代表电池端得到的功率。

网友:
可惜这个充电器贵了点

网友:
这个挺贵的哈

网友A:
我的206B到了。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如何检测电池内阻呢?
2、说明书全英文看不懂,那里有中文的下 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06B到了。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如何检测电池内阻呢?
2、说明书全英文看不懂,那里有中文的下 载 ...

你可以下106B的说明书那是中文的,里面菜单设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下106B的说明书那是中文的,里面菜单设置都是一样的。

下了,但是那里没有检测内阻一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了,但是那里没有检测内阻一项哦!

有的呀!是一个叫“Measure Internalresistance”的选项在“PROGRAM SELECT Special modes”这个特殊选项菜单里。还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可以测内阻,当电池接上充电器后,选好所要充的电池类型,按下STOP键3秒也可以测电池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呀!是一个叫“Measure Internalresistance”的选项在“PROGRAM SELECT Special modes”这个特殊选项菜 ...

OK搞掂!但是不明白有一块为什么测不出来,显示;1、 4   3   0  欧姆
                                                                  4、 0   0   0  欧姆

网友B(2012-10-13):
楼主在测什么数据?看那个功率测试议好象在测电源消耗的交流电功率。你应该买个航模用的功率测试仪接在充电器和电池之间,充电电流20安培的话至少要充4s,而且整个pack电压达到15伏特时电流仍可以有20安培才叫达标。

网友:
iCharger产品有官方专卖店了

网友C(2013-09-15):
LZ,你用的206B的电源是什么呢?好奇中……

网友D:
这个还没满功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