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度

楼主(2012-09-07):
请问一下零度Ys X6是怎么实现跟踪的啊 (就是演示视频里面手机设定跟踪就跟到人跑那个
)?
是感应手机距离还是摄像头跟踪图像?

网友A:
求LZ头像出处

楼主:
貌似是叫那个 啥 梨花 啥的 听说那玩意可以摆脱地球引力

网友B:
跟踪飞行(follow me)
本功能在手机的GPS 功能开启,并在地面站的“数据”页看到本机GPS 定位后可使用。
在GPS 悬停模式下,遥控器各杆位回中后,点“开启跟踪”
飞行器将会跟随手机GPS 位置飞行,走到哪里飞到哪里。

网友C:
一直是镜头面对被跟踪的人吗

楼主:
那这功能来个空中跟拍车车 老牛逼额

网友D:
有这个功能?

网友E:
跟帖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