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工具来磨304不锈钢零件,求推荐

楼主(2012-09-07):
用304铸造了400块黑豹的履带,1/6比例。

厂家把浇铸口设在了防滑齿之间,不能用砂带机打磨(不然就连防滑齿一起磨掉了)。

现在的浇铸口大约2mm厚,4-5毫米宽。

自己用电磨(标称180W)+3mm的旋转锉试磨了一下,效率不高。用力大了还把旋转锉给崩断了。

所以想弄个大功率的家伙用更粗的旋转锉来磨这个玩意。

求推荐,是弄个600W的吊磨还是弄个大功率的电磨呢?
这个是图片帖子的连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9573&page=3

网友:
大电磨是王道

网友A:
有铣床么,用铣到很快的

网友B:
来张图片看看!

网友C:
角磨机+2mm割片。

网友:
小铣床,找朋友加工一下吧

网友:
萬能工具磨床,裸機才3K5,也可以磨磨小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张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铣床么,用铣到很快的

要有这些偶就不在这里问了

网友:
角麽机,就是跟牙医用的那种。

网友B:
看了你的图纸终于明白你说的浇口了!
就在那防滑肋的中间!还是斜肋!
不好加工,浇口开错地方了!
铣床都难清里干净!
建议最好是留着,只做高度方向磨平处理!因为它对你防滑影响不大,美观上行家也说不出一二三来!
如果你非要加工!
最省事当然是雕刻机,数控加工!但估计楼主现在没有!
尺寸算了下,最小地方是4MM不到!
就是做好防护,买片薄砂轮(白砂轮),在砂轮机上磨最快!
但最后是满身灰,费时费力,还不一定磨的平!

网友:
用整形锉吧,钢锉伺候,慢慢来。1毫米超薄切割片+角磨机来弄,速度快,但操作要求高,小心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2mm割片。

试磨了两块,效率高是高,但是只能磨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边角就磨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图纸终于明白你说的浇口了!
就在那防滑肋的中间!还是斜肋!
不好加工,浇口开错地方了!

用砂轮机,角磨机只能磨掉一部分,斜肋边角里的那部分就磨不到了。

现在就想找个功率大手持的家伙,用旋转锉来把那部分锉掉。

从功率上看,600W的吊磨应该足够了(我的角磨机也是600W的),就不知道通过软轴传递过来的功率最后能有多少?

而那种大功率电磨的功率传递效率应该比软轴高吧。但是据说这种大功率电磨的精度又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磨了两块,效率高是高,但是只能磨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边角就磨不到了。

如果2mm太宽了就用1mm的割片,左斜筋旁割一刀,右斜筋旁割一刀,中间剩下的就再分几刀按不同的角度清干净就行了。

网友:
10多元的整形锉刀啊,这就是典型的整形锉刀要给它整形啊。

网友:
既然是铸造的,尺寸应该算规整。。。你如果大批量的话,有必要专门做个数控设备来自动化打磨。。。

机械手成本高了。。。。看你零件,都在一个面上,,三轴光轴的雕刻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砂轮机,角磨机只能磨掉一部分,斜肋边角里的那部分就磨不到了。

现在就想找个功率大手持的家伙, ...

精度?呵呵,那是手工活了,看人/看技术/看耐心!
锉刀还能加工出微米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