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双浆,讨厌的双桨这么了我好几天了~!求助~~~~~~~~~~~

楼主(2012-09-07):
飞机是亚托500ESP!连杆都是按说明书上量的长度!只有C连杆不是说明书上的长度!说明书上是球头扣之间24mm那样油门中立螺距根本不是0度!然后缩短到21.5mm!在飞行中讨厌的双桨来了!两根c连杆都缩短放长好几次还是有!该检查的地方都看了!球头扣没有虚位!塑料浆夹也换了金属浆夹还是有!SF臂有点虚位!但不是很大!我想很多人的SF臂都有虚位吧!横轴也检查了没有弯!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助~~~~~~

网友:
这算啥,我用碳桨就没双桨,用木桨普通模式也没双桨,但一开3D,双桨很利害,我就直接无视,照飞.还是很好飞

网友:
双桨有这么难调啊?

网友:
虚位?我一般在舵机通电的状态下用手转动大桨夹,感受整体的虚位大小。
也许单个部件虚伪不大,但是舵机、倾斜盘、各种连杆、大桨夹 所有这些加起来虚位就够可观的了
还是换无副翼一了百了

网友:
估计哪个部位有变形,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请楼下解答》

楼主:
飞机都没大炸过!就扫了2次浆!!!都损失横轴和主轴!现在技术还没过关1换无副翼不好吧

网友A:
好~我解答
換FBL一切就煙消雲散。

楼主:
难道真的要换无服役吗?

楼主:
无副翼是不是没有,有副翼稳啊?

网友:
檢查一下主軸橫軸及止推軸承,各球頭及球頭扣
出現雙槳大部份就是變形,鬆脫造成的

网友:
7楼的头像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我解答
換FBL一切就煙消雲散。

fbl对双桨更敏感

楼主先检查零件是否有变形
然后用贴纸贴到一根桨上,转起来看,哪根桨高就缩短哪根桨的球头拉杆长度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