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求教:四轴一个电机转速忽高忽低,导致炸鸡【FF飞控】

楼主(2012-09-07):
刚入四轴,用的FF飞控,起先可以飞飞,但是经过一次炸机后,电机就不同步了,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电机和电调出了问题,但在电脑软件上测试四个电机,单独和全部测试都比较稳定,没有忽高忽低的转速,可是到了实地飞行时候,1号电机转速就老是忽高忽低的,导致炸鸡,请问是何问题!
电脑上做了重回出厂设置,貌似也吗解决这个问题,郁闷啊

网友:
这个问题、、、、归根揭底还是接触不良,我飞电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电机有时转速慢,也就是拉力不够,给了全油也无济于事。。。下来仔细琢磨了一下,三相电机导出的三根线是由多根漆包线绕成一股的,每根漆包线都缠绕在匝上,也就是说部分漆包线没有通电,电机总体电阻就大了很多,而且发热也比较厉害,自然而然拉力就给不上去,但是这样并没有断相,所以很容易让人疑惑。。。建议你把接公头的接头断开,然后烧掉没股漆包线外面包着的漆皮,再重新焊上,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不清楚哦

网友A:
我一个朋友玉兔飞控飞的,问题和lz一样,估计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朋友玉兔飞控飞的,问题和lz一样,估计电机坏了

哦,不过从电脑里面单个电机和4个电机一起调试,都正常!

网友:
换个你觉得有问题的电机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用排除法确定问题的根源呗,首先把1号和2号电机互换,如果故障电机位没转移,问题就在飞控上,如果转移了,就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排除法确定问题的根源呗,首先把1号和2号电机互换,如果故障电机位没转移,问题就在飞控上,如果转移了, ...

对啊,有道理,呵呵,明天试验哦。谢谢哦

楼主:
每天顶一下

楼主:
对角的2个电机互换了一下,貌似目前没问题了,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排除法确定问题的根源呗,首先把1号和2号电机互换,如果故障电机位没转移,问题就在飞控上,如果转移了, ...

转移了。。。

网友:
能不用接插件的,尽量不用,焊起来放心。调换位置你重新接插过电机和电调了,接触不良的问题暂时没有了,经过一段时间大负载运转后,恐怕还会出现。

网友:
电机与电调的插头处焊接一下~!

网友:
你对调两个电机试下 看看会不会是电机出了问题………………貌似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