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了,求雕刻机高手解答

楼主(2012-09-07):
不知道怎么回事,雕圆雕出来,边上象波浪一样,有好几丝深,用手拧丝杆又很轻松的,机子是铸铁雕刻机,行程350*350*100的,直线方轨,1605的滚珠丝杆,200W的安川伺服电机,维宏卡,机子的照片没拍,想象一下好了,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让刀,主轴转速低,走的太快,楼下的拿分走人帮顶党都是龟孙子

网友:
伺服电机太低速比如F50以下有点爬行,就是一振一振的动。

网友:
转速低,F值太大

网友:
加工策略选的不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说下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要把机器贴上来,看看是什么主轴,机架强度如何。
貌似有什么在一扭一扭的

楼主:
雕的时候主轴转速在20000转,是800W的主轴,F4000

楼主:
现在用放主轴上感觉有一震一震的,是不是200W的伺服电机功率小了手放在Y轴上也有这样的感觉,Z轴上没有

网友:
电机使出吃奶的力蹭呀蹭

楼主:
鏈夋病鏈夐珮鎵嬪洖绛斾笅锛屾湁浜虹鍒拌繃鍚

网友:
吃刀量小点,伺服可能没调好,还有就是软件余量,是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驱动器设置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