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Android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模友, 帮忙测测有哪些传感器.

楼主(2012-09-07):
计划用 Android 做飞控, 先了解一下大家手头的设备.

请大家帮忙测测吧.
下 载安装 apk 程序, 看看都有哪些传感器, 再帮忙回贴吧.

另外, 你的硬件含电池有多重, 几寸的显示屏以及分辨率也说一下吧.

apk 程序: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接手机的usb 就可以直接飞 四轴 或者固定翼? 也就是说我的手机扔出去 自己就回家了?

网友B:
三星S5830i  帮测

网友:
手机扔出去自己回家就不是飞控了,那叫无人手机

网友:
9100测试 9个传感器 重量170g 4.3的屏 分辨率800X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接手机的usb 就可以直接飞 四轴 或者固定翼? 也就是说我的手机扔出去 自己就回家了?

通过外围设备连接电调与舵机, 再绑个电动固定翼到手机上, 把手机丢出去, 它就应当自已回家.

目标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S5830i  帮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接手机的usb 就可以直接飞 四轴 或者固定翼? 也就是说我的手机扔出去 自己就回家了?

这种玩法玩不起啊

网友:
lz usb到舵机信号用什么方案,我原来想用iphone做的。

网友:
P1000 8个传感器 7寸屏1024X600,重约500G

网友:
Android3.5寸,安卓Android 2.3系统,总重量105G,7个传感器。不会发图,只能简单汇报。

网友:
顶楼主,这个真的可行,只不过手机尺寸以及固定方法是个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分享资料.

那台500g手机似乎超重了, 规划中的载机使用 2217 或 2814 电机, 只打算支持1000g以内的设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