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遥控盘鹰

楼主(2012-09-07):
我的遥控盘鹰本来已经能顺利飞行,为了想要更像真一些,想把加上去的方向舵去掉,把电机安装在可以转动的轴上,想在飞行时以此来改变方向,虽然已经改装完成,但是考虑到没有动力时就没有舵效了,这样改动能顺利飞行吗?

网友:
低速不能转弯你还是弄个舵吧

网友:
最好加陀螺仪...垂尾的作用不仅仅是方向舵,还可以稳定航向,去掉了会很难控制

网友A:
我的盘鹰在家里吃灰

网友:
严重怀疑你那个舵在高速时候是否能拉动转向

网友:
矢量转弯我的失败了,很容易出现一边转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盘鹰在家里吃灰

转让吗?多少钱,不带设备的话。

网友B:
喜欢楼上的头像~~~~

网友:
祝屠老师试飞成功!

网友:
这个问题我请教过陈康生教练,他介绍我下面的网址,我看了也想模仿。请朋友们共享!
出口遥控风筝飞行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wNTAwNzYw.html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看了视频启发很大。

网友:
更像老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楼上的头像~~~~

"头像"是我年轻时用牛角刻的印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像"是我年轻时用牛角刻的印章。

多才多艺的屠老师

网友:
据说这个“偏转副翼”机构是专利,自己玩玩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