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用无刷驱动

楼主(2012-09-07):
有个问题请教下,有个无刷
电机
,转子是六组磁铁贴在上面的,60度一组, 定子是有36个槽,外接电线是3项的,uvw,请问这个电机的磁极该叫做几级?
电机没有霍尔,如果安装霍尔是按60度安装还是120度安装,
如果想要驱动器驱动,选用什么样的驱动,功率多大为宜(电机的参数是 4000转,15a,6扭米,电压不详细)
望大家帮忙,回答下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如果用作主轴动力使用,无需加霍尔,直接用电动车的驱动器,几十元搞定。如果加编码器做伺服,需要伺服驱动器,BLDC不如PMSM的效果好。

网友B:
4000转,6牛米的电机,应该在2kw附近的功率了。用啥样的驱动还要看电机的线圈。60、120度霍尔不是物理角度,具体可再讨论

楼主:
这是好办法啊,叶公有的注意太棒了,就是那么回事,我合计好几天了,让你一句话给搞定了,呵呵
这个驱动我合计用过1500w的无刷控制器带,估计电流不够,但是我的电机不会用那么大力量的,呵呵,
不知道想法咋样,给出出主意,另外就是安装霍尔的问题了,给想想办法,按个什么角度安装

网友C:
直接去叶工的TAOBAO店,会有你想要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