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漏电怎么判断是感应电还是漏线了

楼主(2012-09-07):
1.5的3相变频
电机
用220的变频器连接,以前没事,这两天莫名其妙的有漏电的感觉,就像针扎一样。弄不清怎么回事。接上地线几乎不麻了,地线搭电机外壳时有很小的火花
,是不是有点严重了。不严重的话,自己能弄吗?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漏电了,哥们,是你安装电器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手册执行,良好的接地,是你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的保证啊,,,,,,
那个是电位差~~~

楼主:
谢了朋友,明天就吧地线弄正规点

网友B:
万能表量下就知道

楼主:
量电阻线圈和外壳没问题,通上电量外壳1百多伏

网友C:
用万用表量有时量不出来,用兆欧表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电阻线圈和外壳没问题,通上电量外壳1百多伏
是怎量的(100多伏)

网友E:
我的380V的钻铣床也是那样,穿鞋摸起来没事,脚接到地还是会麻麻的,但用万用表量机和地之间有210V电压,如果你手有伤口就被电,哪怕一跟铁刺插手掌上,电从铁刺电到肉那感觉真疼,穿鞋也没有用。。。

楼主:
电机运转,一表笔接电机接线柱,一表笔接电机外壳。调转速高外壳电压就高,低就低

楼主:
就像下雨天,穿着湿鞋修电脑的感觉

网友F:
感应电有时候电压也会很高,机器做好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D:
接地必须的(变频器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G:
感应电,裸露金属部分接地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