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自旋 颤抖 求感度设置

楼主(2012-09-07):
大方向自旋时候 飞机颤   停转后 抖两下~ 现在感度 135

网友:
为什么你的脚架断了一根

楼主:
ATG脚架不结实 蹲了一下端掉了、、、

说正题啊。。。感度设置多少

网友:
1、基本、姿态,感度调到120 120,其它默认试试
2、姿态模式,起飞后,看飞机是否向哪个角偏,把对应的电调换下来

网友:
按轴距来调,我的小四轴。轴距240,感度都80,稳飞

开始用默认都100,高度也不稳,还点飘

网友:
我都是原始100的感度

网友:
哈哈,开始求救了吧,我的感度最开始是默认100,星哥给我调稳了,最后加到180,现在基本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