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S 小姨子 PRO 装机 布线(9.8更新)

楼主(2012-09-07):
帮朋友装的一台机器,其实我也不是很懂,瞎玩,帮就帮吧!
发上来大家批评,不要拍砖哈。
亚托的机身
所有的线和接收器都安装在右侧板,方便以后检修拆下左侧板。

左侧图:

右侧图:

飞越的金属轻量尾舵机安装座是个好东西,可以很方便的下装舵机,再也不用为尾舵机球头顶到尾管固定座而发愁了。

都是休息时间帮忙搞得,进度慢点

===============美丽的分割线==================

继续:

先上主角 ,FBL分体式旋翼头,很漂亮的说。

和以前一样,假装好的,需要拆开上螺丝胶水

      上胶水及辅助工具“牙签一根”。这个可是好东西,可以避免螺丝上面的胶水过多而溢出到轴承上面,因为胶水直接用牙签涂到螺丝孔里面。

球头,比其他部位的粗壮多了

     这里说明一下,不知道是故意设计成的还是设计缺 陷,桨夹里面的轴承下不出来,非常的紧,用力敲了一下,还是没有反应,只能将就从缝隙里面上了点润滑油,以后再说吧。

    我的安装稍有不同,先没有连接ZYX,舵机直接连接到接收器,油门50,调整遥控器上面的舵机中点及十字盘连接杆,做到机械上面的却对水平。

       然后调整大浆夹,相位器,做到3个水平1个垂直,到此,机械部分调节全部OK了。

       这里补一些机身相片,以前的不太清楚,有坛友还以为升降舵机还没有安装上。

等着有时间就可以连接上ZYX小姨子做陀螺仪部分的调整了。

网友A:
尾舵机安装座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安装座是亮点~

是的,确实是个好东西,还有一种和塑料的样子相同,价格贵些,但是我觉得还是这种好,方便,强度也够了。

网友:
sport还没搞好,。。却想搞台pro了

网友:
可惜手上还有一堆V2SE的备件,不然早升PRO了~

网友:
小姨子狠狠的操

网友:
我的pro布线全一样,都成习惯了,和楼主的差不多。除了前舵机线从上下主轴座之间过

网友B:
我懷疑你等會怎麽裝上左側版。。
(升降舵機綫你準備怎麽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懷疑你等會怎麽裝上左側版。。
(升降舵機綫你準備怎麽辦)

这个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用锉刀修整一下就ok了

网友:
旋翼头和小姨子,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C:
不解…..为何不把XYZ装到肚子里

网友D:
舵机是113mg吗 ?  我开始也用这个舵机玩无副翼。 有一天正在空中悬停, 突然侧翻, 一头栽在地上。

损失大桨 主轴 横轴 脚架 其他若干

拣回家检查 其中一个舵机打舵到底 卡死不动 发烫, 拆开舵机检查  电机烧毁,电路板上两个mos管 掉落 一股焦臭味

舵机还是用好一点, 113用在无副翼估计不行的, 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解…..为何不把XYZ装到肚子里

想过装在肚子里面,但是有些弊病,一是容易碰到侧板造成小姨子震动异常,二是小姨子的USB调试接口在侧边,装在肚子里面的话吗,要是想调试就麻烦了,还得下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是113mg吗 ?  我开始也用这个舵机玩无副翼。 有一天正在空中悬停, 突然侧翻, 一头栽在地上。

损 ...

眼睛真毒啊!就是113MG。

帮朋友装的,他本来打算买天7,我扇动他买了T8FG,结果预算超支,只有上差点的舵机,反正他才开始玩,当练手了,以后再换,准备上933的,我正好用过,而且碰见过抖舵,还是免了吧,正好上113MG试试看人品如何

网友:
为什么不把升降舵机装右边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

网友(2012-10-08):
hao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啊  继续努力

网友:
我用的也是小姨子

网友:
这样布线很一般

网友(2012-12-05):
感觉电机和大齿咬的好紧

网友:
线布得真不错啊············

网友E(2013-06-19):
布线整齐,十字头调整方法简单有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