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小齿轮怎么计算模数

楼主(2012-09-07):
大家看看如何计算这个塑料齿轮的模数?没有车铣的情况下,如何加工同样模数的齿轮?除了外协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用锉刀锉也是一种办法,就是慢而且精度也不高。 我查了一下资料,模数m与齿轮的齿数z和齿轮的直径D有关,其计算公式为:D=m(z+2);这个齿轮的直径(外径)为25.5mm,公式中的D难道是分度圆的直径?如果粗略的定义分度圆的直径为23mm,齿数为z=24;这样算下来:m=0.88;感觉有点不靠谱,请坛里的DX们指导一下。

楼主:
顶一下,大佬们都去哪里了?

网友A:
齿距除以3.14就是模数,

楼主:
知识都还给老师了,我还是学机电专业,现在想想还真惭愧

楼主:
刚问度娘了:D(分度圆直径)=m(模数)X Z(齿数); D(齿轮外径,齿顶园直径)=m(模数)X [Z(齿数)+2]

楼主:
下面一个问题还没解决,自己没车铣,怎么加工一个模数相同直径不同的齿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距除以3.14就是模数,

齿距不好测量吧

网友:
没有车铣来加工这个齿轮的话据我所知只能压铸(塑料)或者粉末冶金(金属材质的),但感觉楼主是打算小米加步*吧?

网友B:
楼主的齿轮如果是24齿,那么模数应该是1。
这样验算外径(齿顶圆)就是26。楼主的量法不正确,造成尺寸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齿轮如果是24齿,那么模数应该是1。
这样验算外径(齿顶圆)就是26。楼主的量法不正确,造成尺寸偏小 ...

楼主:
我的测量是有问题的,大家能看出来吗?

网友C:
10楼的话正是我想说的,你量的是两个齿的中间,并没有量到两个齿尖,所以尺寸小了,(24齿+2)*1=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楼的话正是我想说的,你量的是两个齿的中间,并没有量到两个齿尖,所以尺寸小了,(24齿+2)*1=26,

塑料齿轮的相对的齿尖距离为25.6mm,这有拍照角度问题,而且是放在桌上后会有偏移,姑且认为是26mm,你们没看到其他地方不对吗?

网友:
吉林地区线切割可以找我

网友(2012-11-05):
加我吧,我能解决你的问题,QQ:1146599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