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4轴 求配置

楼主(2012-09-07):
玩直机一段时间了 想入套稳定 可靠 性价比高点的四轴 主要是好操控就行 请老鸟给个配置单 最好是有质感些的 这样静态时也有点观赏性 谢谢

网友:
钱和质感成反比

网友:
动力配置:电机为恒力4225kv610,电调为好盈铂金40a,桨为apc1347,机架轴距620,电池roc4s5000mah

网友A:
楼上不要误导人家,新手还是老老实实从零开始,当然,去找些老鸟咨询咨询也是不错的,前提是,咨询,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毕竟钱还是你出,根据自己经济情况来。,,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模型是个无底洞。

网友:
欢迎入魔,烧钱!!!!!!!!!!!!!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 刚刚查了下 339打下给的配置预算可以接受的 飞控用哪个好呢 中端的就行

网友:
烧钱玩意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 刚刚查了下 339打下给的配置预算可以接受的 飞控用哪个好呢 中端的就行

个人建议,有兔子,mwc都不错,

网友B:
lz先说说打算花多少钱,否则怎么给你报配置啊,这东西,便宜的1500块就能飞,贵的能换辆轿车。

网友C:
和我一样玩兔子吧.....目前来说,兔友还是比较多的,交流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一样玩兔子吧.....目前来说,兔友还是比较多的,交流起来方便!

能发凡兄弟给我个你的配置吗 我能初步研究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先说说打算花多少钱,否则怎么给你报配置啊,这东西,便宜的1500块就能飞,贵的能换辆轿车。

主流配置大概花多少呢 5000之内吧 当然如果说2000多久能达到我所说的要求当然也不错啊 四轴我真不懂啊 不像直击 亚拓700E dfc X7 logo600什么的都有个价的

网友:
一般玩玩的,大疆450架子200,好赢22A电调4个200,朗宇2212电机4个320,飞控还是naza吧1400,兔子飞控大约280,一份钱一分货,我的配置是大疆450机架,双天4010电机4个950,好赢30A电调4个350,naza加GPS 2250,APC1047桨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