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钻头.隐藏着大大的学问

楼主(2012-09-07):
效率.断屑.公差.每一处都值得深入研究...

昨天加工了一批铝合金板.表面贴膜的那种.属于比较高档的.较硬,相比于LY12而言.
大小是350*300*8,需要在档中间位置打60个直径8mm 的孔.每个孔间隔X方向是30,Y方向是40,
简而言之.就是每排孔距30,打10个,一共打6排.合60个也一块板.
板的总数是24块.需要多少时间...

那天两块板贴在一起打...前后一共花了4小时...如果6块叠在一起打.应该2.5小时可以完事...

我打的时候测算了一个进给率..2块8mm叠起来一起打.厚度就是16mm,我打主轴开到2000转.
6秒钟打通.不提刀的.全程加乳化油...折算下进给率...就是2.6mm/秒

今天打一批304钢件.钻头直径是6mm,主轴600转/分钟,用高速钢钻头...需要打的深度是23mm,
我测算了一个时间.需要2分钟才打完23mm,折算了一个进给率...只有可怜的0.2mm/秒,

效率低得可怜...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钻削的进给率?断屑与不断屑是一个因素吗?

昨晚网路超级堵车...有图也发不了..呵呵.补几张图

关于公差...前天打的钢件.要求孔径6mm公差正3-8丝,无圆度要求.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描述一下.相信是可行的.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示
首先一个观念,留意钻尖的对称性.如果磨偏一点点.孔就会钻大一点点.那怎么知道偏多少.才正好落在公差之内呢?
钻头是2条螺旋槽的.在钻头螺旋槽的尾端选择其中一条槽旁边的钻刃用砂轮机做个标记.稍微磨一下就行.
接着.尽你最大观察力.把钻头磨到尽量对称.然后找余料.试打孔.然后测量..测量结果.一般都会大一些.比如大10丝.或者大20丝.
如果大20丝.肉眼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另边偏.这里不作讨论了.
现在假设第一次试钻.结果是比对零大10丝,那我们怎么知道该磨哪一边呢?
这里回到刚才用砂轮做的标记.顺着标记找到钻尖和标记同刃的那一边...就试着修一下这条边,这次把砂轮速度降下来.
可以关掉砂轮机电源.让砂轮快停下来的时候再去磨.而且要在绿色的砂轮那边磨.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磨削量,不至于磨去太多.
OK,第二次修磨后试钻..再次测量.如果这次比10丝更大.那很明显.接下来只要重点修磨之前做标记的对边的那边刃边就OK了.
重点是.停掉砂轮.想办法让砂轮降速.注意要用绿色砂轮来磨.慢慢试几次.你就会把钻头控制在公差之内.当然.
钻孔.在立铣上.多数都会出现上大下小的情况.这个操作办法.至少可以确保.上面孔径测量值在公差之内.呵呵

下面几张图片是加工中心用的可换刀粒的钻头.
好坏的标准也是基于加工中心的特点而制定.比如粒状的钻屑.不会封塞.在加工中心里头.
万一钻屑堵塞.后果是严重的.要么断钻头.要么坏工件.
在传统手工刃磨的HSS钻头.在打铝合金的时候.
我才能做到粒状的钻屑.而除此之外.钢件.几乎

网友:
看到沙发了。。。。。座一下。。。。。

网友:
有条件可以冲压

网友:
不锈钢可真粘。

网友:
不锈钢可真粘,,最不好钻

网友:
304钢件是不锈钢。打不锈钢要低转速大进给,低转速你做到了。但是大进给你没有做到,反而小了。这样每一圈走刀都切在硬化层上了所以哪来效率可言。钻头磨损罢工的可能性才大呢。打这种加工硬化明显的材料前提是不会把不锈钢材挤压的变硬或者直接切在硬化层下面的非硬化层那里。所以你的参数设定的是不对的。一定要加大进给量,先加大十倍试试。十倍不行就加20倍试试,当然可能5倍也对了。不过还是要提议你买高钴高速钢钻头。硬化层如何产生,一个是发热过,还被挤压过,所以不锈钢钻头一定要磨得锋利,能够象割韭菜一样彻底切除材料,不要割不清还在后刀面产生挤压,材料被挤压了就会变硬了。所以不锈钢钻头的后角可以适当加大几度。打不锈钢加注切削液就是要起到两个效果,冷却是其一,冷却可以使工件减少硬化倾向,最好冷却液有润滑性,这样可以减少后刀面及付切削刃(孔壁)的摩擦效应,这样钻出来的孔一是比较轻快,而且光洁度也高,刀具的磨损问题也会改善。所以最好不要单纯的水冷却,有条件的话使用配比浓重一点的乳化液吧。

网友:
304上高钴钻头试试

网友:
重磨钻头利于排屑就可以,6MM钻头打304又快又好,除非你的钻头是超便宜货了

网友:
不锈钢分2次钻   6MM一般钻头直接进不了 3的先钻 在上6的 或者后面用6的铣刀搞 超爽。 原来是硬化曾 难怪 我纳闷

网友:
帮顶
不锈钢不是很难钻,最重要是冷却液

楼主:
已补照片...现在思路向加工中心所用的钻头那边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

我觉得可能材料不够纯...以前打304棒料..和304排.都感觉很软.屑卷得很漂亮.也很厚..感觉效率比这次要好很多..

但这次打的.明显感觉偏硬...工件是16MM厚的304钢板线切割出来...可能304钢板跟304冷拉的工艺不一样...

网友:
噢了,弄出那么多门门道道来

网友:
转速和进刀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
学到了,感谢呀

网友:
磨钻头是个大学问,多谢楼主科普。

网友:
休息休息,学习了

网友:
原来这么多学问,学习了

网友A:
钻头磨得好不好,看打锥头螺丝头沉孔。锥面光滑光亮如镜,表面口无毛刺,上下刀零件无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磨得好不好,看打锥头螺丝头沉孔。锥面光滑光亮如镜,表面口无毛刺,上下刀零件无抖动

这个主要涉及到后角和前角的配比问题.
我相信.后角1-2度.就OK.因为后刀面起到定位和支撑,就不会抖动.跟倒角原理相同.

前角锋利就不会有毛刺

网友:
技术贴!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长姿势la

网友:
小钻头,大学问。

网友:
今天在直径28的304圆棒上打了16和10的眼,深度70MM 。我不是修磨钻头的高手用的成量的16高速钢钻头和天工10的钴钻头。但是排屑都不是碎的也是成条的出,用的车用机油作为冷。转速220,进给速度没有研究就是尽力进给。并没有感觉不好钻。

网友:
不锈钢容易把钻头给烧了

网友:
进来跟着学习

网友:
好文章,我自己也学习下

网友:
休息之余学习下。

网友:
不要小看钻工,在机床厂大型钻床很主要的技术很强的,由其钻深孔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磨得好不好,看打锥头螺丝头沉孔。锥面光滑光亮如镜,表面口无毛刺,上下刀零件无抖动

说得好,但难做到啊

网友B:
有些钻头手工是磨不了的

网友C:
感谢论坛,我又学习到了,我很爽。起码知道什么样算钻的好。

网友:
大的好弄,2mm以下的小洞洞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