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毫安的電池充完后顯示多少

楼主(2012-09-08):
大家用B6充2200毫安 3S電 自動報警后 右下角顯示的數字是多少?那個數字是不是充入的容量? 怎麼每次都是1000幾-1200左右?

网友A:
不会的,就是显示充入的电量,一般在2100-2200之间。

网友:
我的也是充1200样子,我认为是锂电池不可能都放完电在充这样电池都坏了一般3.8开始充电

网友:
一般放電到3.7v,大約已用了八成的電量了,回壓小於3.7v算過放了,2200電如果從3.7開始充,大約只能充1700mah左右

网友:
3.7V一般都能进去1800-1900

网友:
从3.7开始充最少也得1500以上,要不然电池容量虚标

网友:
充满了显示full……

网友:
3.7XV一般是1500左右,3.6XV就是2000左右了。ACE的25C

楼主(2012-10-13):
原來我以前飛設置3.7V報警 飛完斷電顯示3.8V 充就只有1200左右  現在設置3.6V飛 報警下來后 充電能達到1800-2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就是显示充入的电量,一般在2100-2200之间。

充这个数量,已经接近过放了。最佳是80%,也就是1800mah以内。

网友:
飞完回压到3.7V最佳,电池留20%左右的电压对电池伤害最小。

网友:
一般放電到3.7vme

网友B(2012-12-02):
放到3.4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