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尼康机架能超越普通云台的多轴吗

楼主(2012-09-08):
这几天一直在纠结,小斯的稳定性比普通我们常用的2轴
云台
稳定很多吗?在动力及飞控等等配置一样的情况下,是否比常规云台要稳定?求教了,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先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比啥增稳要强~~~~~增稳是电子模块根据倾转进行主动补偿,而斯坦尼康的工作原理是用物理方式平衡两头的惯性力

楼主:
哈哈,还有这么迟没睡的啊,嘻嘻,因为没有看到过小斯的真实效果,所以有点纠结,上一段我之前的飞行视频吧,如果能达到或者超越就放心很多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3MTgwNzgw.html

网友B:
这个真心不怎么样~~!画面效果不好,还有干扰~~最后则是掉下来了么~~~?

网友C:
这个,比我的直机不用任何辅助手段拍的东西都差

网友D:
不管用什么云台,飞行器的飞行稳定性决定一切,就是再好的云台,飞行器的震动,桨的震动一定要做的最小!!

网友E:
这视频果冻太厉害了

网友A:
你这个估计斯坦尼康也救不了~~~~看上去画面的抖动主要来自于机架的震动

网友F:
视频效果好差噢

楼主:
原片还不错的,上传后就有了果冻了说,不过斯坦尼康比传统云台要好很多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