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槽钢

楼主(2012-09-08):
想用6.5#槽钢焊个500mm*700mm雕刻机架,大家看看下面的焊接方法可行吗?
第一步:用直角钳固定槽钢
第二步:点焊焊缝两端点
第三步:用氧炔焰加热槽钢
第四步:焊接
第五步:敲打焊缝
第六步:氧炔焰再加热

以上这样做能否解决应力和变形问题?

网友:
悟空的金箍棒貌似也是无缝钢管焊接两端而成的

网友:
等待高手,我也想做一个雕刻机架,用槽钢怎么样呢

网友:
只能焊好后静置个半年后,在上铣床加工,精磨平面

网友:
焊接会变形,,,,,,,,,应力使变形在每次加工后,,,持续

网友A:
我觉得结构合理的,变形可以忽略,甚至比铸铁更稳定,参考机械社区论坛里的小日本焊接高精度机床,比中 国用石头做的都稳定

网友:
不行的,工艺只能减少应力。话说这个要看你要求的精度,后期调整调整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结构合理的,变形可以忽略,甚至比铸铁更稳定,参考机械社区论坛里的小日本焊接高精度机床,比中 国用 ...

你能肯定小日本的焊接机床没做什么焊接后处理?

网友:
Q235钢是吧,焊接会变形,应力消除不了,铸铁吧

网友:
一是结构,二是后期的调整。
自己做的焊接结构件,要想通过热处理去掉应力,太复杂了。

楼主:
看来是不好办了,那用螺丝紧固,调整好机器,然后在各个角点一下焊,防止跑位,这样做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现代好多火车的转向架,坦克的主结构都是焊接的,据说强度比铸铁的大,变形都能接受,不知道焊接后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不晓得哦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需要解决,不知道这个可行性如何,关注,貌似应该在应力的反方向加热

网友:
螺丝连接的刚性比起焊接差的太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结构合理的,变形可以忽略,甚至比铸铁更稳定,参考机械社区论坛里的小日本焊接高精度机床,比中 国用 ...

結構合理是一定要的
無論台灣.日本.美國或德國等的銲接床台
所有的部份均使用慢走絲切割而成
這是為了保證機械的尺寸
所有的接合面均使用磨床加工以保持接合的平面度
然後鑽孔攻牙
用螺絲將構件完全結合後
才會開始焊接
焊接也不是連續焊接
而是有特定順序的銲法
這一切都是儘量減少焊接時的變形
整機焊接後
再送熱處理爐作熱處理消除應力
最後再作深冷處理

不過我朋友到了浙江開廠後
生產工藝全變了
慢走絲下料變成快走絲
磨床也不磨了
鑽孔攻牙一定要有
焊道順序也因員工偷懶而變成連續焊接成型
熱處理一樣作
深冷處理就省下來了
好像當地的熱處理廠沒在作深冷處理
不過一台CNC油壓彎管機價格只賣台灣製一半價(130萬美金)
生意比在台灣好多了
一年可以賣出四.五台到全世界
原來的台灣母公司一年能賣上一台就不錯了
每次見到他我都叫他奸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結構合理是一定要的
無論台灣.日本.美國或德國等的銲接床台
所有的部份均使用慢走絲切割而成

大陆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結構合理是一定要的
無論台灣.日本.美國或德國等的銲接床台
所有的部份均使用慢走絲切割而成

到中大陆世界最好的工艺也会变成最烂的

网友:
焊个工作台没有那么复杂吧,你试试看焊完了上雕刻机它会不会倒,有些事应该精益求精,有些事就过了。
如果像楼主考虑那么复杂我现在单位里几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工作层不早坍塌了,凡事看情况定的,你如果真怕的焊接后做个保温,焊接时不要一下全焊,焊好后压一吨沙子上去试试静力,看看会不会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結構合理是一定要的
無論台灣.日本.美國或德國等的銲接床台
所有的部份均使用慢走絲切割而成

到大陆干,都学坏了,大陆是个大染缸。好处也有,成本下来了,销售上去了,利润大增。至于其他啥的么。哪是以后的事了。

网友D:
焊接是最省事的,也是可行的,条件是自己不要太苛刻要求的喽。台湾大师所说的是正统的做法,家庭DIY去掉大部完全可以上马。强力卡住焊件,预热,打坡口,多焊几层,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来干,完事上铣床过一遍。

网友E: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我这小地方,找不到大磨床,还是先用螺拴组合个机架,等第一个做好再试着改进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