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四轴电机,求大虾指点

楼主(2012-09-08):
准备入手一套四轴,电机一直没选定,请大家给我支招。

网友:
看机架配的。小机架的话就没必要换盘式电机了。

楼主:
准备上个650机架,盘式电机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A:
动力配置:电机为恒力4225kv610,电调为好盈铂金40a,桨为apc1347,机架轴距620,电池roc4s5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配置:电机为恒力4225kv610,电调为好盈铂金40a,桨为apc1347,机架轴距620,电池roc4s5000mah

这样的配置载重多少,空载续航大约多少呢

楼主:
铂金电调没必要吧?我准备上飞腾18A

网友:
TB上买电机的现在一般都附厂家的测试图表的,自己看看就能算出来配出来的机架总重大概多少,最大升力大概是多少,电调需要多大,电池需要多大,以及配哪种桨在哪种电压下工作能达到什么样的效率。

网友:
飞腾18A还不如直接30A吧,价钱差得也不是很多。如果42级的电机,18A只怕也不够。

我本来是打算4条30A飞腾的,奈何预算不够,结果买了新出的4合一20A,好处是便宜,而且可以省掉配线板,接线简单。

网友:
这样的配置载重多少,空载续航大约多少呢
这是零度小厮的标准配置你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