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操作车床,车外圆 竟然车成这样,求助!

楼主(2012-09-08):
练习外圆车削遇到问题(如图所示),新手求助!

车床:0618
材料尺寸:直径约90mm,长度约70mm
材质:不知道
主轴转速:不知道,变频器调速,高中低速都试了
自动进刀:0.05mm/转

车削时震动明显,发出"亢亢"声,不是想象的"沙沙"声

自己能想到的原因:
1\刀的问题(试了几种刀,都不行,自认为刀够锋利)
2\材料太硬
3\没有尾顶支撑(不可能啊,才有70mm,没有必要加尾顶)
4\主轴转速的问题
5\没有想到的原因

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图片是用手机拍,效果一般

网友A:
吃刀量太大
拖板松动
材料杂质太多硬度不均匀

网友B:
我觉的上个45度外圆刀试试.

网友C:
是不是走刀太快了,不过我车的效果还没这好,顶起来等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刀量太大
拖板松动
材料杂质太多硬度不均匀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和指教!

1\ 吃刀量0.06 0.08 0.1 都试了,结果都一样,吃刀量再大 就阻车了
2\ 中拖板确实松动,而且旷量很大,但中拖板不能所紧,怎么办?
3\ 材料杂质太多硬度不均匀. 要是这样的话,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上个45度外圆刀试试.

也试过了,效果一样!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走刀太快了,不过我车的效果还没这好,顶起来等高人指点。

自动走刀 0618最慢的那种挂轮组合,每转一圈进刀0.05mm

网友:
材料可能有点硬,小车刚性差,把该紧的地方紧下,换个螺纹车刀试下。把大拖板锁紧用小拖板进刀试下

网友:
拖板松动

楼主:
受"coolvtr"的指点,有可能是中拖板松动的原因造成的.

0618中拖板没有锁紧装置,大伙是怎么解决的,或给个建议.

网友D:
1刀没有磨好
2没有磨卷屑槽

网友E:
电机功率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刀没有磨好
2没有磨卷屑槽

1\ 试了几种刀型 都不行 刀磨的也挺锋利的
2\ 一定要磨卷屑槽吗,不磨卷屑槽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功率多大啊?

0618原配的电机,好象是250W的,1.5KW变频器调速

网友:
很可能是中拖板松动

楼主: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

网友E:
拖板松可以调塞铁啊

网友F:
显然是刀磨的不行

网友:
刀没有磨好,鉴定完毕。

网友:
车刀好像没有卷屑槽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神不好

网友:
车刀的后角太小了,
走刀时蹭到工件加工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拖板松可以调塞铁啊

调整塞铁只是调整中拖板的径向活动范围
而中拖板的轴向运动靠调整塞铁是作用不大的,除非顶死塞铁

这是我自己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然是刀磨的不行

试了几种车刀,都不行
也有白钢条自己磨的,也有三角形的合金车刀,也有焊接的车刀

螺纹车刀也试了 ,带卷屑槽的也试了

纳闷,就是不行

肯定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想看看你磨的刀
图片隐约 能看到刀 感觉刀的形状有问题 而且不锋利

网友:
感觉刀的后角太大了

网友:
刀尖形式不对,粗剥外圆用45~85度的不伤刀尖,刀尖偏高,刀没卷屑槽,刀背角度大碰工件。。。。。。

网友:
LZ用的是90°偏刀
加工工件外圆,应主要注意刀具的主偏角、负偏角、刃倾角、后角
看现在LZ加工的工件表面,应该是负偏角和后角角度小了而且刀尖角有一明显小直刃
再磨磨刀具吧

网友:
觉得刀没磨好~~~~

网友:
刀好好磨下吧,转速搞慢点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吗换了好多车刀了,不是刀的问题,也不是人的问题,是床的问题。应该和我小车以前的问题一样

网友:
拖板松动,主轴间隙大。

楼主:
没有拍刀的图片,刚刚用画板 画的示意图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拍刀的图片,刚刚用画板 画的示意图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刀如果是你画的这样  刀尖对中心的话 应该没问题(不过看图片感觉刀不是你画的这样)
另外看你画的图  有点绘画基础 我试了一下还真画不了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如果是你画的这样  刀尖对中心的话 应该没问题(不过看图片感觉刀不是你画的这样)
另外看你画的图  有 ...

几种刀都试过了,图片中 刀的形状是下图这样的

图片是刚刚用windows里的画图工具画的 只是示意图

网友:
学习中,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主要是刀的问题 。淘点二手机夹刀片吧,效果会大不一样的。

网友G:
不适合粗加工的刀,吃刀量也太大了。每转走多少那是走刀量,你一刀下去啃了几个毫米,这个是吃刀量。那么小的床一口啃这么多肯定全身震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coolvtr"的指点,有可能是中拖板松动的原因造成的.

0618中拖板没有锁紧装置,大伙是怎么解决的,或给个建 ...

我0618B后边有个把.能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适合粗加工的刀,吃刀量也太大了。每转走多少那是走刀量,你一刀下去啃了几个毫米,这个是吃刀量。那么小 ...

吃刀量0.06mm  0.08mm  0.1mm  都试了,结果都一样,吃刀量再大 就阻车了

吃刀量不算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0618B后边有个把.能锁.

我的0618 大拖板有锁紧  中拖板没有

你的0618 中拖板有锁紧装置吗

网友D:
好。让你看看我磨的车刀

网友H:
应该是磨刀的问题,你换一把数控外圆刀片试试,保证有惊喜。这样大直径的工件,车完表面保证光滑带点彩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磨刀的问题,你换一把数控外圆刀片试试,保证有惊喜。这样大直径的工件,车完表面保证光滑带点彩虹色 ...

数控外圆刀片 也试过了,  还是"亢亢"的震动声,  不是"沙沙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让你看看我磨的车刀

等待看您的刀刀......

网友:
赶紧去紧一紧塞铁,我跟你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紧了塞铁就好了,要勤于尝试哦~~~
搜我的帖子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数控外圆刀片 也试过了,  还是"亢亢"的震动声,  不是"沙沙声"

那还真要从车床上找问题啦。

我这2个工件,一个直径120mm,一个100mm,都是用数控刀片车外圆。大的工件还没完工,现在是粗车,有接刀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还真要从车床上找问题啦。

我这2个工件,一个直径120mm,一个100mm,都是用数控刀片车外圆。大的工件 ...

我的0618 要是能车成这样的效果,  那就牛了,  我也就非常满意了

网友:
刀没有磨好  我有同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0618 要是能车成这样的效果,  那就牛了,  我也就非常满意了

不要用这种刀试了 不会有好的效果 还是用90度偏刀吧
刀尖的地方用砂轮轻轻蹭一下 出一点修光刃
另外你用尾顶 顶了吗 没顶的话也容易震动

网友:
刀的问题

网友:
大家说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以上现象,如主轴出现问题,例如轴承有毛病在车小直径时不会出现该情况,大直径问题就凸显了。不知对否请大家指教。

网友:
0618好像都是铜套的,楼主查查主轴间隙,估计在5丝以上。
用木棒翘卡盘,看看表

网友:
先出门去 晚上再来交流 砍大山

网友:
看刀感觉没有磨过一样,和我第一次用的情况样,

楼主:
这是我试过的刀和车削结果

楼主:
刚才把中托板紧了一下,还是那样,亢亢地声音

网友:
看了炮塔铣的刀,只想说一句:老师,您太会过了。哈哈。

网友I:
还有,你的那个顶尖,好像刚度不是太好。

网友:
另外我想起来了,以前我的也是这个效果。在刀具上下了很大功夫,总觉得是刀不好。后来我去别人的6140大床上,用那个同样的刀,在大床上车的那叫一个理想啊!还是小床刚度不好,刀架软,哪都软。
不过不要灰心,小床本来就是用来车一些铜铝件的。比如铜套,铜接口,铝的旋钮之类的小零件。你这个这这么粗,上6140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你的那个顶尖,好像刚度不是太好。

我没有莫氏1号的顶尖,我用的是 中间一个钢蛋子 两边的中心钻 钻的孔  刚性应该行

示意图:

网友J:
刀尖高度对下试试。

网友K:
车刀角度的问题,不用自动走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刀尖高度对下试试。

刀尖高度如图所示
略低点  约0.5mm
这样也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车刀角度的问题,不用自动走刀试试

不用自动走刀也试了   效果一样

网友:
这是刮出来的不是车出来的!

网友:
好像应该刀尖略高于工件中心

网友:
我感觉车刀太高了

网友:
我靠,那得问题也不是,是你人的问题,你加工的毛坯还是小了点呀,应该再夹大一点的,10岁的小孩你让他扛20公斤的东西不呼哧见鬼了

网友:
你加过一个直径3CM的工件看看还硁吭吭的吗

网友:
磨铁不是车铁、起坑线!

网友L:
刀的问题,要是刀磨得没问题就是刀装的超过中心高度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刀的问题,要是刀磨得没问题就是刀装的超过中心高度太多

现在是低于中心0。5MM
这还超过了
那要差1。0MM才好??
不是吧??
估计是出错的,小弟还是建议楼主用中对中好一些。(偏下时刀片前者会加大对切削有好处)

楼主很强大
另外你的工件太大,于是转起来平衡本身是一个大问题
加上你放在磁砖上,也许你在机座下有螺丝会好一些。
估计你的机床,震得利害。
这么大的工作,开很高的转速也是极危险的。

项尖也不是你这么玩的,1号顶 20元之内,配一个吧安全一些
这么大的工件,200-300 转之内也会车出很工整的表面(前提车床没有质量问题)

你的刀看看了一下
个人认为磨的很粗但比你上面发的那位仁兄好一些(个人观点,说错不要打我)
如果前角能再小一些。相必小车床受力也会小一些。至少对加工精度没什么坏处。

最后说说小弟的经历
我的小车床,在用不同的刀片时,一开始喜欢开自动进刀
也是车出的很难看,一度对车床失去了性趣。
后来发现手动进刀没有不同。

再后来败了许多刀片回来。一一试来
原来。。。。。。不同的刀片之间。。。。。
效果全然不同
最后发现有几把刀片很出彩,于是就只用它们车表面。(车40CR之类的基本亮如镜面)
有一些刀片很吃肉,就用它们削铁如泥的切肉。(车同样的40CR,就是条形磨沙玻璃)
于是至少收了 30余种刀片,数百粒之多(好在是小个子,但还是一大盒子)
通过这些不小的成本,发现。
一台小车床,就是适合这么几种刀片。
一种人作一种事吧。
连人也是如此,何况刀片啊。

DIY中真要学到什么,你成本会很大。
当然玩什么全是花钱。
还是找机会自已学不磨刀吧,建议你在网上采购一本,《车刀的修磨技术》,此书便宜,指导我们完全够了。
诚然水平有限的我们磨不出什么好刀,但可以眼高手低,最后变得,有点能看明白刀片的工作原理了。
至少自以为如此。

这样你就可以去二手区找,数控刀片了。然后轻轻的一修磨
效果OK,成本极小,快乐无限
我用的最多的刀片是一元一片的VC 1103,此刀可切,可修表面,可磨螺纹刀,可削内孔
于是当时下手恨,一下子就要了50片(地摊收的,第二次再也没有看到过)。

最后说说加工的功力

用多了就会了,不用学那些高手的,这论坛里玩的多,真正的职业级来的少。来了也不好说,因为批评与无视的话更多一些
坛子里喜欢听好话的多。
反之,你混得多了,自然功也上去了。
DIY时许多的表面尺寸是自定的。于是表面亮晶晶的是第一位。尺寸精不精第二位。

论坛里能车出一个 10MM 又能表面亮晶晶的,也为数不多的。
我比较相信委员长说的,车床基本是粗加工。到那个份上就行了。

说了N多废话。
愿楼主在折腾的路上开心。
谁想车出一个。你的效果,还真心还容易的。
这就是你的能量。

网友M:
图片在这台PC上只找到一张
这就是VC1103
一开始,后期修磨也太会,后来断的刀头多了,就会了
一元一片,玩得起
要是下次再让我看到那个卖二手刀片的,我就收它100个。
界时与大家分享

网友:
刀尖高度如图所示
略低点  约0.5mm
这样也影响吗
---------------------------------------------------
          修磨下刀尖,垫高使刀尖略高于顶尖试试,转速不用太高。祝你成功!

网友:
你的刀是磨得不太好.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你加工的直径太大了一点.你要把转速降低车床才能正常工作.线速度太快了再加上刀的问题就出现你说的情况了.再有粗车时刀不要太锋利了在刀刃上到一个小角0.10左右就好用了...上面有一个朋友发的图磨的那些刀真是太对不起观众了好应该好好练练磨刀

网友:
刀不行啊,锋利不能就是刀好,两回事啊

网友:
铸铁刀车熟铁是不行的、电机换2.5kw的、拖板再紧紧

网友:
主要是刀磨不利,再就是电机不够力。车个铝件看

网友:
刀太尖了吗?A3还是45钢。

网友:
再次求专业级手磨车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这种刀试了 不会有好的效果 还是用90度偏刀吧
刀尖的地方用砂轮轻轻蹭一下 出一点修光刃
另外你用 ...

呵呵,折腾师傅还是一如既往的反对数控刀片。如果有机会俺一定要当面车给折腾师傅看,证明一下数控刀片是可以精确掌握尺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图片在这台PC上只找到一张
这就是VC1103
一开始,后期修磨也太会,后来断的刀头多了,就会了

一号兄这片刀磨的够尖

网友:
还是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折腾师傅还是一如既往的反对数控刀片。如果有机会俺一定要当面车给折腾师傅看,证明一下数控刀片是 ...

没有反对 数控刀当然好 用在数控车上的 普车肯定也能用
他本身用的是焊接刀 我是说他现在用的这种焊接刀的角度不好 不用再试了
看过你车的活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中托板紧了一下,还是那样,亢亢地声音

晕啊
这刀也能干活?
重新磨个90度偏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待看您的刀刀......

看看我这个帖子吧
可能对你有帮助
字比较多 不过这都是平时干活的经验 比起看书本更容易理解一些
有几种刀的图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153

网友:
刀不快,床架子软。楼主出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除了紧固床架子以外,就是在磨刀上在下下功夫了,小床用数控刀片,最好先磨磨再用,把刀尖磨尖点。

网友:

楼主你换直径小点的工件试一下,如果还这样的话考虑一下主轴后端的推力轴承还有两个锁紧锣冒和那个铜垫的间隙还有和主轴的同心度,我的0618就是锁紧锣冒和主轴不同心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号兄这片刀磨的够尖

是啊,这V型刀片,利用它的尖角,有时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我有时对付,热处理过的材料

试了N种刀片,最后还是这个角度好用

V形的本重钢性好。加上头尖,在不锈钢或热处理外的材料上,开槽很方便

头上再修一个小平面,正好处理黄铜件。

网友:
车刀磨的太尖了吧,高度可以调一下试一下

网友:
刀的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我说吧 材料太大 车床太小 主轴惯量大 车床是吃不了的 震动

网友:
不如我现场操作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晕死,人家这刀粒不是已经有槽了吧,还用磨?

网友:
明显有积屑瘤 刀有问题  其他的要看机床了

楼主:
同一把刀,
车同一段棒料,
一次车削,
有的地方车的非常好, 此时, 机器振动几乎=0, 非常平稳,只看见细小的螺旋削丝出来.
有的地方车的就是不行,此时,机器共振明显,就象四缸发动机 只有一个缸工作, 发出"吭吭"的声音

网友N: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床的问题,这个情况和我遇到情况十分的相似,我的已基本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床的问题,这个情况和我遇到情况十分的相似,我的已基本解决。

您的床是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能参考一下吗

我的床 怀疑是主轴有径向跳动 或 有轴向串动

明天再看看主轴,实在不行的话,就调整一下

网友O:
刀的后刀面有没有顶到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刀的后刀面有没有顶到工件

我仔细看了,刀的后面没有顶到工件

而且,有的时候车削很好,有的时候 突然就震动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觉着不象是刀的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 车削非常安静 平稳,  甚至比空转的噪音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床是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能参考一下吗

我的床 怀疑是主轴有径向跳动 或 有轴向串动

我只说解决的方法;一,调紧主轴。二,在大拖板两头加两个铁块(具体可以看我发过的贴子。做到这两步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但车细长工件时或者太硬的材料时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比以前好多了)。三,还没做,加个稳固的底座(减小车床共振)。

网友:
车刀没有断削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把刀,
车同一段棒料,
一次车削,

楼主,你的刀尖没和工件严格对中,不能高也不能低。那些高0.2的,是大点的床,小床要严格等高;你的刀最好增大前角,不行磨个断屑曹吧,好磨,用角磨机。工件太大了,既危险又费车,小车刚性差,最好把刀磨的尖一些,这样切削轻快,不要试图拿这么小的床去“挤”工件,没那力道。
床身要固定好,工件大,转动时产生的惯性也很大,床身不稳的话,很影响车削。
你的料我看大概是调质钢,如果铁屑长长的不肯断的话,那可能是40铬,比较硬。进刀量小点,试试每次0.05MM。
还是建议你,刀尖对中,磨个很锋利的刀试试,特别是刀尖,磨尖点。

网友:
首先你的刀有步问题,第二出现抗声正明是抢刀,抢刀就是机床刚性不好,加上你的刀如真正按你画的差不多那么像就改一下磨法,刀面不磨余刃,加开排屑槽,槽口与刃口的平面保证有二十:丝左右刀尖磨一个二三三丝的斜刃,中心小床车大件要低于中心十丝左右,如车出卷屑那么你的刀就合格了,如果车出来的位置震纹很大又起棱那是让刀,让刀也是刚性不足,主轴让的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刀的后面没有顶到工件

而且,有的时候车削很好,有的时候 突然就震动了

你这个就是抢刀的经典表现

网友:
刀没有磨好,猜的。

网友:
床的刚性问题。工件太大了~~

网友:
第一次操作车床,很可以啦,还是一个小小的旧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拖板松可以调塞铁啊

你要的 0618 尾座尺寸

网友:
学习来了不懂

网友:
车刀,转速,进刀量……有问题!

网友(2012-12-02):
是不是刀的高度没有调整好,

网友:
刀的问题 太明显了

网友:
刀磨的好丑,在工厂话,这样的刀会被师傅丢出去的,开车时,用活动顶尖,你床太小了。。。。床子钢性太差了。。。试车平面有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