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成这样能飞吗 已更新

楼主(2012-09-08):
大家帮我看看  我是没办法了 就这技术 能飞我就不管了

呵呵 看看我的作案工具吧新买的第一次用
我就感觉温度不够

******************************************************************************

新买了焊锡丝

自我感觉还不错了

上一张广州夜景,随手拍的看着玩吧

网友:
很容易出事,焊接技术还需大幅度提高。

网友:
悬停表示都有压力

网友:
弄个什么插头都比这个要强很多啊!!

网友:
我只能表示很无语!焊接也算玩模型的基本功了,基本功都不行,就先练基本功,然后再飞吧

网友:
笑死我了

网友:
  我估计拉一下就断了

网友:
哈哈 比我还烂

网友A:
去买块松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块松香吧。

松香我有啊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 呵呵

网友B:
这是人焊的吗?
这样肯定不行,虚焊太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香我有啊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 呵呵

松香是一种无腐蚀性的助焊剂,有还原作用,你看你那个焊点都严重氧化了,锡堆了很多,但是没焊牢。
先在烙铁头上上点锡,点一下松香,然后要焊接的线头分别放松香上,烙铁带锡在松香上给线头上一下锡,然后将两个线头搭在一起用烙铁加热使两边的锡熔在一起。
焊的时候不要用那么多锡,堆多了没用。我焊东西时感觉是松香消耗的比锡快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人焊的吗?
这样肯定不行,虚焊太严重

说严重了吧,人家也就焊的难看点。。。还是蛮牢固的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吧,再上点好一点的锡,记住要预热一下,再上锡,保证锡点有一点圆润度,但不能焊太久,锡会严重氧化

网友:
先把烙铁头用砂纸磨下,热着磨一边醮下松香再点下锡磨~烙铁上锡了就很好焊了··你这烙铁温度都不够焊点都散热了···如果确实没其他烙铁了可以用个防风火机来加热

网友D:
硅胶线不用剪那么长,线芯有个3mm就足够,扭成麻花状其实不利于挂锡,楼主用的什么焊锡,烙铁,松香?? 上个图瞧瞧

网友:
多焊几次就会好的。

网友E:
我的个天,这个电烙铁是高档货啊,还带恒温啊我是两把电烙铁,一把35W,平时焊小零件,焊电源和电池和香蕉头就换50W的上,效果刚刚的~焊接时候先把松香融掉,然后把线头浸进去,之后再上锡,效果刚刚的。楼主你焊这个,不是能不能飞的问题,飞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的“态度”,细节决定成败,这种小细节做不好,这样的态度,做其他事,也会疏忽大意。

网友:
嘿嘿,找根铁丝儿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香是一种无腐蚀性的助焊剂,有还原作用,你看你那个焊点都严重氧化了,锡堆了很多,但是没焊牢。
先在 ...

受教了  在试试

网友:
须要多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线不用剪那么长,线芯有个3mm就足够,扭成麻花状其实不利于挂锡,楼主用的什么焊锡,烙铁,松香?? 上 ...

  有问题请指出  我马上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个天,这个电烙铁是高档货啊,还带恒温啊我是两把电烙铁,一把35W,平时焊小零件,焊电源和电池 ...

正解!

网友:
太厉害了  也有可能是锡丝的问题   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个天,这个电烙铁是高档货啊,还带恒温啊我是两把电烙铁,一把35W,平时焊小零件,焊电源和电池 ...

我要是不注重细节我也不会发这个贴来求问是吧  我真的花了不少时间来焊这也就这技术了只有多练了,  等我搞定了再来发帖呵呵。

网友:
没用松香吧  呵呵 要不用公母插头那样好焊

网友:
I服了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严重了吧,人家也就焊的难看点。。。还是蛮牢固的

这样能叫牢固?百分百虚焊

网友F:
大哥一看就知道你不会养烙铁。烙铁养出来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一看就知道你不会养烙铁。烙铁养出来是很好用的。

怎么保养啊  现在已经挂不上锡了

网友:
直接把兩根電線扭成麻花状,絕對比這個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问题请指出  我马上换

都是好东西啊

应该是烙铁温度调得不够高,先单独给线头上锡(线头固定,左手送焊锡,右手烙铁头顺着线芯表面一周磨蹭几下),再烙铁头上一定量的焊锡,两根线头并一起,烙铁头上去磨蹭几下整体焊锡融化,拿开烙铁头,口吹几口气冷却固化-----OK

平时只用一把40W外热式,刀头,焊锡普通街边货,一直都是用上面这个方法
(PS:松香只是偶尔用来清洗烙铁头和线芯脏东西用,几年下来那小盒子感觉没怎么变化~~~)

最粗焊过10#硅胶线 + 6mm 香蕉头

网友:
你用细沙纸先把烙铁上的氧化层打磨掉,然后加热烙铁,温度加到可以融化焊锡时往烙铁头上涂锡。涂完锡在半湿的专用海棉上蹭直到把烙铁头蹭亮,然后再上锡上锡后点松香防氧化。这样就行了,这个过程不要调的温度太高,可以化开锡的温度再稍高一点就行。再就是每次用完都要挂锡,这样才能好用,也能用长久。

网友G:
把焊锡换下

网友:
RE: 焊成这样能飞吗

引用 网友G:
把焊锡换下

问题出在使用方法上,换东西是没用的。他的烙铁头都氧化的不挂锡了换什么也白搭。新烙铁像你这么用 用不了十分钟玩完。再好的烙铁也是如此

网友:
先找几段电线拨了皮,学着上焊锡,然后在两段并在一起学焊接,松香和好的焊锡是不能少的,看你的焊锡是很差,电烙铁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经常用纸搽,

网友:
如果实在弄不了找人弄吧  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H:
笑死我了。。2条线要对接好。。然后再焊接啊。。

网友:
这种焊功,真是无语了,还不如直接拧在一起

网友E:
焊这种多芯线,必须整个线头都上锡,中间是散的不经得折腾。

网友I:
危险!!! 重焊

网友J:
典型的焊接温度不够,温度再高点或直接用60W的烙铁,感觉就来了。

网友K:
我也有一把这烙铁,焊了一下午竟然焊废了

网友L:
肿么能焊成这样尼~哈哈。

网友:
LZ太有自嘲精神了,笑喷了

网友M:
我覺得模型用60w的很足夠了,恆不恆溫不太重要,沒恆溫的不要接了電源放置太久就好
樓主的烙鐵頭太小了,焊接時溫度上落會很大的

网友:
问题不在烙铁的功率大小有20W就可以了。我用廿十几年前买的20W焊香蕉头和T插得心应手。楼主一没有用松香助焊,二不应该补锡,三烙铁头没处理好而氧化了。

网友N:
LZ这么好的烙铁焊成这样 你故意的吧

网友O:
导电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P:
革命尚需努力,加强学习

网友Q:
换100w,沾一下就行了

网友R:
LZ烙铁头的温度不够高才会这样。调高点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怎么保养啊 现在已经挂不上锡了
首先烙铁是不能用砂纸磨的,要用湿海棉擦的。用完后擦一下上一层薄薄锡在上面哦。还有锡的好坏很关键,好的锡焊好后很亮的…

网友T:
这是绝对是不行,我14岁时的焊功都比你强·~~~~~

网友:
能飞起来就算成功了  先试试吧  焊功可以慢慢练!

网友:
我徒弟的徒弟焊接技术都比这强!

网友:
要焊成这个样子还真不容易

网友:
多多练习就会焊好了

网友:
肯定虚焊

网友:
新手难免有点不知所措,不过没事,多多练习就好。(1)首先把铁烙点上一点点锡,把两根硅胶线的焊接点都点上些锡(2)试着把一头硅胶线先固定好不会被动一下就掉就好。(3)另一根硅胶线用手(或尖嘴捏子)抓好,分别把拿线的手也放在固定一个位置,然后以手指慢慢接触两线。(4)焊接的同时静止勿碰勿动,待完全硬化后再松手。

网友:
楼主,有种东东叫做“助焊剂”,比如说“松香”、“焊锡膏”建议你搞点试试。。。

网友:
有时候用防风打火机也办好用的

网友:
呵呵呵。焊得太丑了

网友:
在放大些就是艺术品了

网友:
拜托别这样.......你还是从新弄一下吧~

网友:
高手啊!很多年前,这样的焊接技术是我的梦想,无奈自己愚笨,练习多年,未及皮毛。今天在这里居然看到了高人,内心激荡无以言表,只能内牛满面啊!

网友:
能焊成这样,太惊艳了!LZ绝对应该将此照永久收藏,多年以后焊功猛增,再回头看看
你让我想起了十多岁时候初次玩烙铁的我

网友:
看过你JJ的人都动了

网友:
温度好像不够啊,让烙铁多加热一会。
焊接之前用助焊剂、焊锡把六个接头上点焊锡上去。
最好还是用插头把。

网友:
哥们 你到五金买几个螺丝螺帽 直接把线拧上吧!还是别焊了,你焊的太意外了。

网友:
我也黄花 烙铁 和你一样

网友:
还好,能焊的连在一起。

网友:
可能是锡丝的问题

网友:
能焊成这样可不简单,起码花上半小时时间

网友:
温度低了。不堪入目啊

网友:
呵呵,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终于找到窍门了

网友U:
楼主不会焊呵呵
我指导你一下吧
1、不要直接把两根线焊先分别给两根线上锡 上的过程中 要先上点焊锡膏这样锡会流的比较均 两根线都要上发锡
2、把上好锡的两根线放一起 加热很容易就焊上了 直接焊两根的结果很可能是温度达不到两边焊不上

网友:
楼主 还是弄点焊锡膏上去 在焊下吧

网友:
还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不会焊呵呵
我指导你一下吧
1、不要直接把两根线焊先分别给两根线上锡 上的过程中 要先上点焊锡膏这 ...

嗯  受教  有空再试试。

网友:
LZ,你应该用那种斜面的烙铁头哈,不要用这种尖头烙铁。烙铁功率最好在50W或者以上哈。上锡之前先将松香融化在线头上哈,那样就要好的多啊。你现在这个不能用,看图片估计是虚焊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香我有啊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 呵呵

焊接这种大线缆的接头一般操作如下:
1、用至少50W或以上功率的烙铁。
2、将要焊接的线缆剥皮3mm。
3、将线缆头放在松香上,把烙铁头压在线缆头上,等松香融化侵入线缆头就可以拿出,将所有需要焊接的线缆头都重复操作。
4、将要焊接在一起的线缆紧靠在一起,用烙铁加入,同时将焊锡直接靠近线缆交叉和烙铁头上等焊锡融化,表面光滑圆润后将焊锡拿开,同时将烙铁头拿开,用风将焊接头快速冷却即可。

网友:
多到网上看看焊接视频吧,另外多练才行

网友:
1. 线一定先固定好了再焊,这个lz要下功夫解决。找衣服夹子或买个焊接专用的等。。。
2. 烙铁功率一定要大,至少60w,最好100w。功率大了才能让锡融化的快且彻底,才能焊好。其他功能暂时无意义,比如调温。
3. 用松香,别用焊锡膏,焊锡膏不是这种地方用的。松香的烟有损健康,注意通风。至于什么时候用,这个真不好说,等你多焊几次才能体会,反正你就让你的烙铁经常插松香吧,多插几次没坏处,松香也很便宜的。

我记得我刚开始焊的时候,也就是这水品甚至更烂。这个帖子里嘲笑lz的人,你们就没有这样的时期吗?难道你们只有嘲笑别人才能获得快感吗?十分不理解你们。

网友:
很强大,需要耐心的学习

网友:
能通电应该能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严重了吧,人家也就焊的难看点。。。还是蛮牢固的

肯定是虚焊,看焊渣可以看出来。应该是温度太低,还有的焊锡含铅太多也是这样。
  另外松香是个好东西,锡没必要太多,在焊点上加点松香再焊,焊点会很牢固,而且很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