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个S800,怎么也不能让它的螺旋桨转起来

楼主(2012-09-08):
我是用一根S-bus线连的,难道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A:
LZ上几个图片

网友:
估计又是说明书都不看的人

网友B:
怠速设得太低了吧?

楼主:
问了工程师,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一个参数设反向了,所以启动掰杆时,命令就是错的,一下子就好了。

楼主:
其实,一路上安装都很顺利,基本上也没怎么变动。不过现在云台和相机还没到手,所以下面的问题还没出现,也没飞上天。

网友C:
先用手把它转起来

网友D:
呵,还是说明书没有仔细的看,有四条打杆方向的文字没看清楚。

网友E:
兄弟你不会就是在上海航展上一下子买了WHM,S800,z15的北方模友吧

楼主:
不是,我在深圳,这里有厂家和代理商

网友F:
先学习一下说明书,再多看坛子里的高手的经验,然后在不带相机和云台的情况下多练练吧!千万不要一下子把什么设备全挂上,那是很危险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教训中才晓得.

楼主:
现在飞起来了,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买了个第三方云台,减震效果不咋地,最近小改了一下,还没测试。

网友G:
云台还是z15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