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增加27Mhz之类遥控距离?

楼主(2012-09-08):
用小遥控车改固定翼但距离太近了怎样才能变远?

网友A:
加功放,不过我不会,坐等高人

网友B:
首先,提高天线的效率;其次,有必要的话增加发射功率;第三,解决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
车控射频功率有限、改大功率也劳民伤财、另买一部最实际。

网友:
有听说缠10圈铜线能提高距离100M''但不知道缠到控上还是叽叽上

网友C:
現在試過失控嗎?

网友(2013-01-16):
果断换车。。

网友D(2013-03-28):
直接换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