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减速比对速度,力量和寿命的影响

楼主(2012-09-08):
最近在测试辉盛9g
舵机
和KM0918D舵机的寿命,发现辉盛9g空载来回扫了28万多次还没坏,而KM0918D在更换了长寿命的M10
电机
后,来回扫了16万多次电机就坏了,电刷磨断,虽然比原配电机好了很多,但对比辉盛还是差了一大截,于是拆开2个舵机看看,会不会是舵机的减速比也有一些原因
辉盛9g的减速比是291.84,KM0918D是419.8,减速比大40%,速度也慢40%,同样的舵臂转动角度,KM0918D的电机要多转40%,相应地以舵臂运行次数来算的寿命就短一些,估计同样的电机,舵臂的力量应该也大40%

网友A:
如果加负载情况又不一样了,可能KM0918D舵机的寿命还长点

网友B:
KM0918D电机的转速比辉盛的高得多哈,电刷的磨损与转速的关系最大!

网友C:
佩服LZ严谨认真的态度,顶。

网友D:
lz帮忙分析下一下两个的特点,谢谢.有点难度
只有参数.
重量: 12g / 0.42oz
工作电压: 4.8V~6.0V
速度: 0.12sec/60o at 4.8V; 0.1sec/60o at 6V
扭矩: 1.6/2.0 kg.cm 27.8/33.3 oz.in (4.8V/6v)
速度: 0.12-0.14 sec/60° @ 6V
扭矩: 2.7-3.0kg-cm @ 6V
尺寸: 29 x 11.7 x 29.6 mm
重量: 16g
工作电压: 4.8-6V

网友E:
很好的分析。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