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R Airskipper E12组装贴之一 -- 兼谈业余级F3C电装选型

楼主(2012-09-08):
我这台JR Airskipper E12到手有一个多月了,这段时间一直在等待电装,现在设备陆陆续续的到齐了,准备开装。

这台机装好以后准备用来参加俱乐部自己组织的比赛,完全是业余级的比赛, 去年我参加初级组,用的是Hirobo Lepton EX,今年争取参加中级组,用这台700级的飞机参赛,所以在电装选型方面参考了目前比较主流的F3C的配置,加上自己的经验,定下来下面这套配置。(因为我只用Futaba设备,对JR不熟,所以以下关于电装的评论都是基于Futaba产品范围内)

先来全家福:

先从斜盘舵机开始说起,我使用Futaba BLS272HV 可编程高压舵机,3只作为斜盘舵机。

考虑到F3C并不过高要求舵机的速度和力量,但是对舵机在中立点的解析度和回中性能有非常高的要求,所以Futaba推荐用在F3C上的舵机都是针对中立点性能特殊调教过的,目前Futaba适合F3C使用的斜盘舵机有BLS252, BLS255HV, BLS272HV,如果使用低压配置,那么BLS252是首选, 如果使用高压配置,那么BLS272HV是首选,另外BLS272HV支持编程,可以使用PC-LINK软件对舵机参数进行调教适应个人要求。所以BLS272HV即可以用于F3C,也可以用于3D,再加上力量和速度都不错,用在FBL上也不错,算是直升机斜盘全能舵机。

接收机使用R6208SB,属于高压接收,虽然有S.Bus功能,但是在有副翼直升机上使用S.Bus意义并不大,我这次使用的电装全部支持S.Bus,但是我并不用S.Bus功能,BLS272HV可以直接插在普通通道(1-6ch)上当作非S.Bus舵机使用。

这次我之所以选定高压设定,主要是考虑到直接使用LiFe电池作接收电可以完全避免使用Regulator,不论多好的Regulator,都有出故障的可能,一旦出故障轻则烧毁全部电子设备,重则炸机,所以能不用最好不用,现在LiFe电池的稳定性和镍电不相上下,全高压配置好处多多。

因为是S.Bus舵机,所以有数字贴纸方便标记通道使用。

陀螺仪使用GY701,没什么可说的,可以说是飞F3C标准配置,因为使用全高压配置,所以尾舵机使用BLS256HV,速度可达0.05,相当好的指标。也是Futaba推荐的尾舵机之一,如果是低压,推荐选择BLS251。

接下来是接收电,我使用两块Hyperion LiFe 1600mah并联作冗余供电,如果一块失效,另一块还可以保证飞行,正常使用时是并联放电的,所以单块容量不用很大,两块1600的可以支持一天的飞行没问题,使用两只Futaba大电流开关做开关,这样开关也有冗余保证。Futaba大电流开关和Futaba数字舵机一样,都是使用50芯大电流线,如果你需要用延长线,记得一定要买Futaba大电流50芯延长线,JR Airskipper E12自带三条150G大电流延长线,但是我比较信任Futaba的线,所以另外买了三条Futaba大电流延长线,但是忘了给延长线拍照了。

接下来是动力系统, 飞F3C的话,并不要求很大的功率,但是要求效率要高,在几分钟低转速的静动作悬停中,如果使用效率低的马达,马达会很热,所以目前飞F3C比较标准的配置几乎都是使用K牌马达, K牌Pyro700-45L是最佳选择,KV值非常适合目前F3C机的齿轮比,另外K牌Pyro效率很高,长时间悬停马达发热小,既然是K牌马达那么电调最好也是K牌,我选择HeliJive 120+HV,准备使用模式6,为F3C静动作和上空动作都做了优化的混合油门模式。

这里多说一句为什么选择Pyro700-45L,这个L代表长轴版,因为Airskipper E12的马达座和马达齿轴承支撑座是分体结构,所以要用长马达轴来帮助定位,以取得最好的同心度,这个和以前大家用千分仪测量发动机离合器的同心度是一个道理,如果你飞的是Sylphide E12,那么就没必要一定要长轴马达,因为SYE12的马达座是一体结构。

另外目前日本选手几乎都使用Jeti Master Spin 125 Opto飞F3C,我不理解为什么,所以这次我也准备了Jeti Master Spin 125来做对比飞行,看看到底哪个更好,Jeti电调的好处是有内置的Log,通过Jeti Box可以在飞行后读取温度,电流,转速等等数据,非常方便。

动力电池使用ThunderPower第6代 ProLite 6S 5000mah两块组成一组,TP 的ProLite 系列是目前国际比赛上F3C选手用的最多的电池。TP的25C放电足够F3C飞行使用,TP的放电稳定性和寿命也适合F3C,可以说也是目前F3C比较主流和标准的配置。飞3D的人一般使用65C的TP,但是65C比25C的贵,65C的要人民币3200一组(两块),25C的只要2600一组(两块),飞3C比飞3D省钱哈。
TP电池的特点是可以6C充电,实际上我用PL8做4C充电,10几分钟就充好,在俱乐部连续飞行也不成问题,另外TP的厂家标称是300循环性能不减,总寿命达600循环以上,我们俱乐部已经有人飞到400循环还感觉不到性能的降低,所以这600循环也许真的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说TP电池是贵买便宜用,算下来每起落成本比HobbyKing的廉价Turnigy电池每起落成本还低,我们俱乐部现在已经大面积转用TP电池了。

接下来是大桨,F3C的静动作和上空动作是一对矛盾,对大桨的要求很高,而前目前F3C主流的配置都是使用710-720mm的大桨,所以比较适用的大桨包括Funtech 720H,RotorTech 720SG, Hi-Product 720 MK2, 以及杨格的710 FAI v2。飞3C的人都知道这里面Funtech的大桨是首选,Funtech使用特殊的S翼型,静动作和上空动作表现都很出色,而且Funtech都是日本本土手工制造,质量非常好。这里面属杨格的710 FAI v2最便宜,所以从性价比来说杨格的710性价比最高。但是如果你追求性能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试试Funtech 720H。

做工很精细,H代表硬型碳纤桨,FunTech还有S型,代表软型碳纤桨

背面光滑似镜面,材料和质感都非常好

JR Airskipper E12自带一副质量很不错的原厂碳纤尾桨,所以不用再买了。

接下来是Airskipper专用电池快拆架,电动力的飞机换电池方便与否很重要,如果你飞JR Syphide E12,那么FunTech的电池快拆架是必备,如果你飞Airskipper,那么这个电池快拆架是必备的。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电池绑带是天蝎的挂胶电池绑带,保证电池不滑动,Futaba的舵盘规是保证F3C舵盘安装必备的工具,我原来那套上面的铜眼磨损了,另外K&S的尼龙球头钳之类的都是方便安装使用的,不见得必备。Futaba的舵机出厂时都打过齿轮油,但是我比较习惯打开舵机重新检查和补充齿轮油,所以也备了Futaba的舵机齿轮油。

下一篇打算专门讨论安装过程中要用到的各种胶和润滑剂, 我装飞机很慢很细,所以组装贴不定时缓慢更新,请性急的朋友们见谅啦。
下一篇:
我的JR Airskipper E12组装贴之二 -- 谈谈润滑油和胶的用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683

网友:
真有钱啊

网友:
你好毒呀

网友:
仙女啊

前几天刚从日本弄了台回来

网友:
这个级别高

网友:
一直都关注你,谢谢

网友:
口水哗啦啦

网友A:
可以买台QQ了

网友:
米物,离我太远。

网友:
你说的是怎么样的比赛啊F3C

网友:
我我我 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网友:
米人,但是很喜欢这样的!

网友:
LZ让我们看到职业选手的一个侧面。。。。。。。唯一的感慨是口袋里米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仙女啊

前几天刚从日本弄了台回来

你的是SYE12,仙女,我的这台是ASE12,超快,比你的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台QQ了

F3C是个烧钱的玩意儿,我大概算了算,连飞机带电装,现在这些东西折人民币差不多3万了,真差不多是台QQ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SYE12,仙女,我的这台是ASE12,超快,比你的要差一些

能普及一下E12几个版本的侧重和特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普及一下E12几个版本的侧重和特点么?

去年我和几个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2247

网友:
啥叫米人,楼主!

网友:
有钱淫真多

网友D: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

网友:
顶!期待详细的装机照!

网友:
就只看到一打一打钞票

网友:
看到一堆米,已经不是业余F3C玩家了...

网友:
望梅止渴了

网友E:
一直关注楼主,澳洲F3C氛围很浓呢!给个飞行视频看看嘛。

楼主:
回LS: 最近工作繁忙,耽搁还请见谅

网友F:
Xuesing大俠,與一個問題就是接收電並聯對電池壽命是否有影響。
並聯就表示兩個電池的電壓必須絕對相等, 如果電池降壓的同步性不好,就會造成兩個電池反復充放電。
就不知道是否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F:
Xuesing大俠,與一個問題就是接收電並聯對電池壽命是否有影響。
並聯就表示兩個電池的電壓必須絕對相等,  ...

这个跟2S2P的电池没有什么区别,另外Hyperion的电池一致性很好,问题不大。

在以前用镍电的时候,飞F3C的人很多人都用双电并联+双开关并联来做冗余,现在飞jet的人都是双电冗余的。

另外接受电本身就是消耗品,用一年以后不论坏不坏都是要换掉的,问题不大

网友:
Xuesing,
在F3C区也发一个帖子吧,这样比较好找,而且那边更有讨论技术的气氛.

楼主:
引用 网友G:
Xuesing,
在F3C区也发一个帖子吧,这样比较好找,而且那边更有讨论技术的气氛.

论坛好像不能一贴多发的吧

网友:
这是要命的飞机 随便一炸就会哭 漂亮啊 口水

网友H:
开眼界,学习了
飞到这个级别,不是有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眼界,学习了
飞到这个级别,不是有钱就行了

说的很对

网友(2012-11-13):
好 漂亮的JJ啊啊啊啊

网友I:
好久没来了。。。。lz又在放毒了。。。。。

网友:
都是有米的人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久没来了。。。。lz又在放毒了。。。。。

哈,你老兄可真是好久不见啦,现在还玩3C吗? 记得你是飞JR的吧

网友J:
请问楼主准备了多少组电池来练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准备了多少组电池来练习呢

两组,在俱乐部现场2C充电,用PL8,20分钟充满一组,中间再穿插飞行喜路宝的50级油改电,基本上飞行中间都没时间闲着

网友J:
用交流电还是发电机的电,发电机充是很伤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交流电还是发电机的电,发电机充是很伤电池的

俱乐部有club house,里面有十来个电源插座,大家都是在club house里面充电啊。club house里面还有几个灭火器,现在大家都飞电的了,这些设备和措施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如果超过10个人同时高C数充电会跳闸,上周刚遇到这个事儿,所以现在限制充电C数不能超过2C。

没用发电机充过电,不过也没听说过发电机充电会伤电池??? 这个说法有依据么?

网友:
国产发动机电流不稳定,日本的我就不知道,如果电流不稳充电,一定是降低电池寿命的,楼主看来是在国外,飞场都这么吊。。。。。

网友:
内容比赛啊。。。好远远的

网友:
这还是业余级啊,一堆米啊,羡慕,顶一个!!!

网友:
好机啊...今天才听说E12..然后就看见楼主的帖子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哈,你老兄可真是好久不见啦,现在还玩3C吗? 记得你是飞JR的吧

承蒙还记得,看来记忆力异常的好啊!全对~!我是把3C作为我的终极目标,但我那个JR是3D机。。。。vibe 90sg

是啊,但我好长没飞了,先把生活搞定,所以断了好几年啊,现在还是没有大的眉目;但每次看到我那休眠的飞机都不爽,现在又回来看看,希望明年可以复飞!

发现现在和当年有很大的变化了啊,3C越来越多了,而且仙女都有好多架了,都是牛人啊,你老兄都参赛了!!!!牛大!

复飞后前来报到,到时候再请教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承蒙还记得,看来记忆力异常的好啊!全对~!我是把3C作为我的终极目标,但我那个JR是3D机。。。。vibe 9 ...

复飞就好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VIBE 90SG用的也是ASG的头吧, 飞3C没有问题啊, 现在有SG的改电套装,改电吧
我参加的只是俱乐部级的比赛,今年洲立比赛是明天和后天,但是今年我赶不上了,明年吧。 我们这儿比赛谁都能参加,飞着玩,图个乐儿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复飞就好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VIBE 90SG用的也是ASG的头吧, 飞3C没有问题啊, 现在有SG的改电套装,改电 ...

是可以飞3C,当时也是看中3C/3D都ok才定的这个机器。
想改电,油的过于麻烦!我研究研究看看,都脱节了。。。哈哈

3C还是副翼结构的吧?

希望在明年~

网友:
米物,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可以飞3C,当时也是看中3C/3D都ok才定的这个机器。
想改电,油的过于麻烦!我研究研究看看,都脱节了。 ...

对,现在还是有副翼,有传闻要开放无副翼了, 不过我还是比较习惯有副翼的操控感,飞静动作柔和,手上不停的修正,飞机上不容易看出来, 比较好看。
JR Vibe飞3C也是一把好手,直机这东西主要看旋翼头,JR机体的底子也没的说,你老兄要是飞不好可不能怪飞机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现在还是有副翼,有传闻要开放无副翼了, 不过我还是比较习惯有副翼的操控感,飞静动作柔和,手上不停 ...

我也是比较倾向于老的结构的!更能显出3C的思想!
你上将都这么说了,后面如果我用这个机器飞不好,看来也只能怪控了。。。

相信今天你一定去观摩了吧!预祝下一届能有成绩~

网友:
一堆好货。

网友(2013-01-28):
神物啊,抓不住滴。。。

网友:
月收入没有W以上真不敢这么玩

网友(2013-05-07):
一共多少米啊?

网友:
这的算奔驰豪华款吧!

网友(2013-06-26):
学问太深,水也太深

网友:
楼主牛。绝对顶级配置了。但楼主说1600mah×2的电池可以坚持一天我不知道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
反正我用8925HV这种高压舵机2200mah的接收电基本能飞三~四个起落,航线@10分钟。

网友:
楼主中毒很深很深

网友:
我我我,也没法说别的了,米物、毒机一个

网友:
好久没有更新了

网友(2013-12-25):
JR的设计和材质想必是极好的

网友(2014-02-15):
求800级E12装机指导

网友:
JR 的飞机从日本买便宜吗?

网友(2014-05-30):
很专业呀

网友(2014-11-01):
我现在也是用701,有点问题一直挺困扰我的,请教一下,谢谢~
701我要是调成F3C模式的话,调机时发现尾舵行程AB行程都只能调成50%,调高的话打方向舵到底舵机就回弹,是舵机到最大量后回弹,控打到死松手就回弹一点,是舵机回弹一点点,好几个舵机都是这样,不是宽频窄频的问题,但是调50%的话尾滑块到两边还有好大的距离,不知道咋回事,调3D模式就可以调100%,也没有这个现象。是我的问题还是701对于F3C的模式就是这样设定的呢?感觉浪费好大的滑块行程啊,两边都够不到,而且离了好远。

网友(2018-08-30):
引用 楼主:
F3C是个烧钱的玩意儿,我大概算了算,连飞机带电装,现在这些东西折人民币差不多3万了,真差不多是台QQ了 ...

f3c还是比3d省钱一些,一次性投资高,但是后期很少花销,3d的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一年内不炸的,除非他一直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