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kds550,配g31三轴,使用调试心得感想等等

楼主(2012-09-08):
在几种550级的机型之间纠结了一阵,最后选了kds,本来是想入x5套装,主要是考虑到后期配件问题,忍痛放弃。。。。
最后也就是kds550各方面还算看得过去了

打开包装,机身大致组装好了,所有螺丝都没上紧,因为后期还要调。

装机过程就略过了,没什么新东西可说,照着说明书装就是了,很简单。强调一点,kds的所有螺丝出厂都没有上紧,也没有上胶,必须每个螺丝都要自己拧过并且上螺丝胶。
这架kds550,从设计和加工来说,基本还是说得过去,设计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有些细节考虑的不够,比如布线,三轴后面的线组很难布的漂亮,只能裸露在外了。
金属件加工精度可以,基本没虚位,加工细腻度和表面处理属中等吧。整体风格偏粗犷,反正皮实耐操,好飞就行了,毕竟不是静态模型。当然如果加工的漂亮,心情会好很多啊!

电装部分,舵机用的是kds套装的,电机 电调 ubec都是kds的,唯独没选套装里的ebar。其实我还是喜欢ebar的,尤其是那个编程器,做的很不错,外场调试方便。但是看了ebar出了v2版,问了店家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
我又不想刚买了不久就赶上升级,就选了最近很热门的g31三轴。后面再慢慢说g31的事。

kds550后面的陀螺仪安装平台比较讨厌,因为他的中舵机占去了一大半空间,如果g31躺着平放的话,usb插口会插不到!如果贴在机身外侧,机身侧板大部分都被掏空了,可以粘接的面积很小,肯定粘不牢。
最后只能选图上这种姿势了。。。。。牢固程度还算行,缺点是指示灯都挡住了,还好调节感度的两个旋钮还没挡住。这个安装平台要是能往后再延伸出来一块就好了。

尾部,碳纤维夹板结构,这种方式成本是低,效果倒是也不差,就是难看了点,有点没档次 还是一体金属尾波箱来的漂亮!
尾桨是单推,虚位倒是很小,也很顺滑,看日后的表现了。

来个全身照,旁边对比的是亚拓450加长的480,相比起来小多了哈

持续。。。。。

网友:
没过KDS550,很大的说

楼主:
装g31的时候有个小插曲,我用的是s-bus接收机,ubec供电插到g31的sr/ail接口,motor/ele插口连接到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通电以后斜盘舵机都能正常工作,尾舵机不动
后来看了一下g31的说明书,说尾舵机要接sr/rud这里供电,本来想把ubec的供电线做个并联输出,后来灵机一动试了一下,把sr/rud这里用一根线连接到接收机第四通道(就是方向舵通道),开电以后尾舵机居然工作正常
实际飞了一下也没什么问题,暂时决定先这么飞了。如果g31厂家的人看到这个帖子,我这么弄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啊!!

楼主:
再说说装调g31的体会,在电脑上设置我觉得挺简单的,g31的设置软件其实还行,很多操作舵机都会有实时交互反馈提示,还比较方便,需要调节的参数也不多
感觉比zyx简单,zyx的pid参数我调了好久,机身才不会抖动,g31就直接默认参数,已经可以很平稳的悬停了。现在还没细调,尾巴感觉还有点软,刹车还不够硬朗,这两天再调调看。

另外有个问题要问

这个界面里 舵机和  马达/油门信号类型有什么讲究?我现在是按图片里的设置搞的,飞倒是也没问题,但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斜盘舵机是KDS N680数字舵机

锁尾是KDS N690数字舵机
在设置软件里,舵机一项应该选多少ms @多少hz?
马达/油门信号类型这里有什么讲究?
谢谢!

n680舵机参数
产品参数:
●输出扭矩:12kg/cm(5.0V), 15kg/cm(7.0V)
●速度:0.09sec/60deg(5.0V), 0.07sec/60deg(7.0V)
●额定电压:DC5.0V-8.5V

n690参数
产品参数:
●输出扭矩:4.0kg/cm(4.8V), 4.5kg/cm(6.0V)
●速度:0.07sec/60deg(4.8V), 0.06sec/60deg(6.0V)
●额定电压:DC4.8V-6.0V

楼主:
装好以后到楼顶天台试飞了一下,巨稳定!其实废话,接近50级油直的级别,能不稳么
另外kds套装里的舵机响应速度还挺快,赞一个~
手拿着机身举过头顶,冒死推油门试了一下,机身振动很小,比较满意!

郁闷的是刚飞悬停3分钟,油门就感觉开始喘了 不应该啊!落地以后用电池测试卡插上,发现有一组电芯有问题!电压明显比其他电芯低很多
回去插上充电器,冲了3个多小时,电压还只有14.92v,正常情况应该冲到15.2v啊!结果一测,其他电芯都到4.22v了,一组电芯才3.9v
我是图省事和飞机一起买的一块kds 4200mah电池,价格倒是挺实惠,唉     明天找kds售后吧。。。。。
看来还是要买几块老牌的电池才行,等电池搞定了再继续深入调试飞行了。

网友A:
如果用3GX的话还真没好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3GX的话还真没好地方放

要让我设计的话,我把这平台放到中舵机上方,十字盘导板后边,这样一来安装就方便了。

网友:
好机!顶一个!

网友:
550你也在阳台上飞啊。。。。佩服

网友:
G31摆放确实蛋疼

网友:
看起来貌似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