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双无刷定速 多图带裸照

楼主(2012-09-08):
MCPX 双无刷定速 多图带裸照

网友:
是V1版还是V2的

网友:
呀,这个小飞机还怪好看的

网友:
这个改双无刷是不是用那种双电调?

网友:
这飞机好。。

网友:
路人甲表示:
娱乐时间到

猜测下LZ起飞重量,纯属娱乐

猜不准也不许笑

目测此机起飞重量53g
原机带电池45g貌似
FBL旋翼头+1g
K/B桨+0.2
iheli头罩+1.7
尾撑+0.6
MHV2反装舵机身,忘记多少了,算1g
电调,算XP7+3A重量(其实比这个组合重些),配合HP05,比原厂有刷算1g
尾无刷比06尾组轻0.2,算是和7mm重量相当,本人糊涂,就不计重了
400mah电池,10g,算3g(原电7g貌似)
脚架,原配iheli是+1,由于侧板自制,算0.6
45+1+0.2+1.7+0.6+1+1+3+0.6=54.1
由于本人最近估算不太灵光,要减去估算脑残数值-1.1g
于是得出LZ起飞重量53g

娱乐完毕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