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个ER32无动力,感觉好大!

楼主(2012-09-09):
今天做了个ER32无动力,感觉好大!刀杆是光的,怎么上皮带轮,郁闷之中!
还有就是锥型轴承压紧还没有拿定一个好办法,不管它做成主体再说
图片来了,用了一截75X40X110的元钢,边12毫米,重量7斤多,车个壳,车的量不多,在630上很快搞定!

已经车好轴承位置,并且压进了轴承外圈,钻6个孔,攻4毫米丝,这6个孔只有在一定的位置下可以对齐,划线工夫太差,

网友:
可铣出键槽来固定皮带轮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如何压紧轴承

目前的想法  一个是用卡槽,一个是用抱箍

网友A:
皮带轮还可以用螺丝顶住和开缝抱紧。

楼主:
开键槽,安装皮带轮,跟主轴尾上车罗纹来压轴承是最经典的做法,现在问题是轴很硬,这2项都不容易实施,开缝抱紧,最在皮带轮上钻几个孔,攻丝,通过罗纹压紧轴承

楼主:
现在就只搞难度比较大的项目了,其他都完成了,感觉头好大

这个地方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还可以用螺丝顶住和开缝抱紧。

你的意思是开缝抱紧的时候,一起通过螺丝顶住轴承

网友A:
两选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选一就可以了

不明白

网友B:
楼主的刀杆是买的成品吗?有没有刀杆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刀杆是买的成品吗?有没有刀杆图纸啊?

刀杆是买的成品,本地买的,说是精度1.5丝内,没有打表,因为轴承还没有预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这有啥不明白的,你自己刚才不也说了吗?具体看你用什么样的皮带轮了 ,如果皮带轮够厚就中间打孔攻丝。6个的螺纹就行了,然后在轴上磨个小平面顶上不就完事了。

网友:
32的杆子柄部分直径是25的吧?

网友C:
什么动力的机器啊,要用到ER32这么大的铣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动力的机器啊,要用到ER32这么大的铣夹头?

杆是25的,准备配套在还没有完成的小铣床上使用,原来准备用的400瓦伺服电动机驱动太小,用交流电动机又太重,搞不好会在轴上直接加个外转无刷,把它干成有动力主轴

网友D:
几十元买个膨胀套装皮带轮,方便又准确。

网友:
期待有动力主轴

网友:
皮带轮用涨套连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元买个膨胀套装皮带轮,方便又准确。

有膨胀套装皮带轮吗,学习了,赶快上淘宝搜索

网友E:
楼主 刀杆后面留短了吧
要车螺纹 还要有锁母
剩下的位置够皮带轮吗
皮带轮可以 和刀杆过盈配合 然后刀杆上 钻个凹坑 皮带轮上用顶丝
铣键槽的话容易影响动平衡

网友F:
杆尾端内孔攻丝,大螺丝顶住皮带轮锁紧轴承

网友G:
我也觉得有点短了,皮带轮里面能车上螺纹当个螺母用不?

网友H:
皮带轮里面可以车螺纹,不过,那样很容易把轴承顶死了

网友I:
上630用合金刀挑丝 快的很 还方便

网友:
看起来就很壮,做的很不错

网友J:
建议用套,安全方便,不过涨紧套内径有规范的,就看是否和轴匹配。张紧轮外径等于同步轮内径;由内径确定齿数,同步轮也要根据功率和转速计算,确定最小齿数,齿数要大于最小齿数。不知道啰嗦清楚没有。告诉我电机功率、转速、传动比、无动力轴直径,帮你选型

网友:
我也感觉好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刀杆后面留短了吧
要车螺纹 还要有锁母
剩下的位置够皮带轮吗

是短了点,车螺纹锁母直接压皮带轮,皮带轮再压到轴承上,预紧轴承
,用普通A型皮带轮肯定厚了,还有锁母也要占去长度,
我现在只好用同步皮带轮了,薄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杆尾端内孔攻丝,大螺丝顶住皮带轮锁紧轴承

这个方案在做之前已经考虑过,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皮带轮里面可以车螺纹,不过,那样很容易把轴承顶死了

这个也是好办法,皮带轮里面可以车螺纹,我再做个止动装置不就行了,就不容易把轴承顶死。万能的坛哦,竟然有这样多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630用合金刀挑丝 快的很 还方便

是的,做普通1.5牙距的丝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觉得有点短了,皮带轮里面能车上螺纹当个螺母用不?

应该可以吧,简单些,我画了个图。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真的可以吗,我没经验的

网友:
反正我买的是实心刀杆车的丝。。。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用套,安全方便,不过涨紧套内径有规范的,就看是否和轴匹配。张紧轮外径等于同步轮内径;由内径确定齿 ...

这个只能够是有现成的电机就上,不准备另外投资,现在的电机一是用无刷伺服电机,2是用直流电机。大的大,小的小,呵呵!
它们的合影来了,伺服电动机60伏转速3000,直流电机220伏500瓦2500转

网友K:
LZ准备装在哪个JJ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准备装在哪个JJ上?

还没有决定上哪个JJ,铣床架已经搞定了,立柱高600,十字工作台也没有定,用线轨国产的20也要1000,还有T板加工费用,丝杆等,2000能够下来就不错了,

网友L:
我的计划是   一个圆柱体,内部车一个ER杆子的直径,圆柱体外面按需要车皮带槽,并在靠经轴承一边车一个台阶,加工好以后开缝,做一个螺丝压紧的方式,安装的时候先压紧,然后紧固螺丝,我不会画图,不知道描述的清洗不

网友:
台阶的作用一方面是压轴承内圈,2是防止轮子和主轴外筒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计划是   一个圆柱体,内部车一个ER杆子的直径,圆柱体外面按需要车皮带槽,并在靠经轴承一边车一个台阶 ...

你的意思我懂了,把皮带轮套在轴上,也压在轴承内圈上,通对皮带轮加预压后再锁紧皮带轮的罗丝,达到既预紧轴承,又锁紧皮带轮的作用

网友:
你觉得可实施吗,我现在也在设计一个ER25的杆子,是C30的,也是光杆,计划是前面2个7006AC   后面一个深沟,然后用这个方式压紧

楼主:
这个应该还是可行的吧,就是调节轴承预紧不太方便

网友M:
我也是在为这轴头疼,现在计划是尾部退火车牙,去找个烧氧焊的地方烧一下。

网友:
用抱轴方式装皮带轮一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还是可行的吧,就是调节轴承预紧不太方便

我用的是背靠背,只要压紧就可以,不需要调整

你这种方式就不知道了,可以用平口钳压到一个力度后安装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是背靠背,只要压紧就可以,不需要调整

你这种方式就不知道了,可以用平口钳压到一个力度后安装 ...

轴尾还不知道安装皮带轮,还是无刷电机盘试定子,不管安装什么,2个问题是一样要解决的

网友:
LZ的外套是无缝管车的吧?2头的轴承位同心度如何?

楼主:
外套是无缝管车的,车好外园,车好一头轴承位,放在一边,另外车一个芯轴,把车好的轴承位套进芯轴,用鸡心夹夹住,中间架个中心架,车另外一头的轴承位置,车好后,无法测量其同心度

网友N:
尾部不是很硬啊螺纹很好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尾部不是很硬啊螺纹很好车的啊

尾部真的不是很硬吗,如果这样就容易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