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工具的兄弟帮个忙,磨下冲子,先谢谢了!

楼主(2012-09-09):
(修改前买的样子,修改后的图)
买来的冲子是6mm的圆柱,我想要的是底部是6mm的半圆,然后磨尖,最尖部分的厚度是0.8mm,谁有能磨的工具帮小弟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三更半夜的,

网友:
手工磨好,不容易,可以问问有磨刀机的童靴,看谁愿意帮忙。

网友:
(接楼上)磨冲子干嘛?

网友:
圓弧手工一定磨不準
要找有萬能磨刀機或工具磨床(需有雕刻刀配件)的朋友才有辦法磨

楼主:
突然想起来用6mm的白钢棒也是可以的,至于干嘛的, 呵呵,你懂的.....
楼上几位还没休息啊,好不容易挨到星期六,睡不着.

网友A:
可以请求一下点火器前辈有没有时间试一下他刚收的磨冲子成型行不行,

网友:
可以手工磨的,但前提是要先用0.5-1mm的铁板制作一对半圆的样板,一公一母,公母样板要左右翻转透光检查对称,交接处为很细很细的一条微弱的细线,不得有黑点和亮点。磨制时用样板对光检查冲子,慢慢修磨就成。这个就像轧钢厂在车制6.5圆钢的轧辊时磨制样板刀那样,磨制这个冲子要比磨那个样板刀好磨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请求一下点火器前辈有没有时间试一下他刚收的磨冲子成型行不行,

沖子成型只能磨外徑而己
手動調整能磨角度
但無法磨出R角
除非作個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沖子成型只能磨外徑而己
手動調整能磨角度
但無法磨出R角

大侠有没有什么简单办法,或机器能做出来的?我就差点想去做火花放电了,0.8的太小了,我买的1mm钨钢铣刀上机器就断,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另外谢谢楼上用样板刀的办法,我的技术太菜,不适合我,一并谢谢.

网友C:
两个方法,第一种线切割出三点零的r然后开刀修刃,另外一种是我当年学磨r成型刀时的方法,先开边,然后用纸画一个六的圆,剪下来,然后用胶水贴上对齐,然后在粗砂轮上粗修大约型状,然后用细砂轮上精修成型,当年就靠这样徒手磨成型刀的

网友:
手工不能磨吗?要求有那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法,第一种线切割出三点零的r然后开刀修刃,另外一种是我当年学磨r成型刀时的方法,先开边,然后用纸 ...

第二个方法好操作,楼主没把握可以先找个6的白钢练练手

网友:
冲子是做什么用的啊?冲孔?

楼主:
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想到一个办法,用CNC加工45号钢做出来,然后淬火,呵呵,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萬能工具磨床裸机+50K附件。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手工做,关键看你用在那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