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功能脉冲发生器的电路图,烧了个管子,不知啥型号.

楼主(2012-09-09):
求助--多功能脉冲发生器的电路图, 有块板子上烧了个管子,不知啥型号. 因全喷了漆,是一个小三极管.有几个脚是接到电位器来调节脉冲大小的.

我简单画了一下,现在是那个小的三极管炸了,不知是什么型号,图上标Q1的这只.另外也不知道可控硅是怎 么与这个小板链接的.

刮了一下漆,小三极管(左边)没字, 中间这只大三极管是绿色的,应该是PNP的?右边这只是黑色的,应该是NPN? 都没字的

有朋友说那小三极管是BT33-35,也有朋友说这是电鱼机的后级

这玩意能电鱼?我还以为是线切割或电脉冲的电源呢,有谁知道呀.先谢了.

网友:
去电源网看看,那里有很多这类东西。以前那里还有很多研究电鱼的人,现在都禁了。

网友:
这个到底是山寨的还是正规的啊

楼主:
看了一下,这个小三级管不是BT33,因为BT33是金属草帽管

网友:
单级晶体管也有塑封的--锯齿波发生器用的

楼主:
我把电路描绘了出来,但发现其中红点的五点接线还有疑问,不知正确否,另外那个1,2,3的地方是接一小三极管的,但不知是什么型号,什么引脚排列方式,还教各位多多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