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还是不行嘛!

楼主(2012-09-09):
1.2.11软件和2.7.3固件还是不行,云台根本不动。而陀螺通电正常啊!!明显是飞控没有输出

网友:
很多人都说过这东西不是一般人能玩的,就是有不信的......

网友:
帮顶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问题!

网友A:
我没试云台,别人的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云台,别人的能用吗?

之前能用的,后来换了新软件就不行了,今天升级新固件,还是不行

网友B:
话说得自己改代码重设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得自己改代码重设通道

为何?现在是软件里设置了没用啊,继续等修复bug?

网友:
猜测APM在官方卖硬件写入的软件 和开源的软件不一样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新加了很多东西,包括云台,改成了3轴的。但是通道要自己设置。

网友C:
我的已经弄好了,弄不好是你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
APM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我还是玩玉兔比较放心呀,有问题直接就能得到厂家的指导。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弄好了,弄不好是你自己的问题吧

说说什么问题啊!通道设置过,没用的啊。已经找多人验证,新软件的确不能用云台

网友:
我的apm2到现在装不上去GPS,换了好多固件,插上GPS均无反应!GPS模块无问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