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频繁失控

楼主(2012-09-09):
130X飞远以后,频繁失控。。。幸好及时打熄火,而机器耐炸,没有什么大损失。。。
用DX7做了范围测试,结果2米以外降低功率就收不到信号了!
各位是否也有这个问题???
观察了130X的接受机,天线比MCPX的还短,而且还做成一条直线,是否是这个造成的呢???

网友:
我在室内,约5x5 公尺内飞,倒没遇过失控。

网友:
我用B的高频头,Futaba 10C,最高度超过100米,n个起落,从没失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内容卧槽!神机也现失控啊?!

网友:
这是真的么!这么差劲!

网友:
这个太神奇了吧

网友:
搞不明白原机天线为啥要躲在控制板的热缩胶套里?

拔出来,垂在机肚试试吧。

网友:
130X没出来的时候挺期待的,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没什么兴趣了。。。

网友A:
补张天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张天线图。

NND...还真的是,把天线拉出来随意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