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方向舵 降低高度 问题原因 解决方案

楼主(2012-09-09):
  naza飞控

  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在打方向舵的时侯,高度会降低2米左右,此问题有时会出现,有时不会出现,换电调,换电机,无法解决。

  几个星期之后......
  9月8日,山坡,阴天,爽飞6块电池,高度极其稳定(有微风)

  9月9日,楼顶,晴天,第一块电,起飞,低空航线,一切正常,准备打方向舵往回飞,四轴猛的一降,当时高度离地大约有2米多,吓得我手一抖,赶紧推杆,四轴蹭的一下窜高,回杆,重新定高,慢慢把四轴飞回身边.

  开始重复的起飞,降落找问题,慢慢的发现,机头方向朝东/西/北的时侯正常,唯独朝南的时侯会降到高,打回其余三个方向时,恢复高度,难道是因为"南无阿弥陀佛"?我的电压检测线是通过naza下面跟电池供电口焊在一起的,先把线拽拽,远离naza,重新起飞,问题依旧.

  看着自己的影子,猛然想起前几天刚刚学过的单片机初级教程,高度传感器在不同的温度下值是不一样的.地上有刚刚从四轴上揭掉扔在地上的胶带,把三片胶带分别贴于naza的左侧,重新起飞,3米高,机头转向南方,令人失望的是,四轴高度仍然下降了,和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只降了有半米高.

  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那么一瞬间,跑回屋子,拿出上周错买的锡胶带,撕了一片,把naza裹得严严实实的,再次起飞,3米高度,机头转向左边,高度竟然不再降低了,呵呵.

  症状:大晴天无法正常飞,阴天可以飞
  原因:naza飞控,左边不可以被阳光直接照到
  临时解决方法:用不透光的锡纸包严naza左边区域,就是飞控上naza四个字母,上面那一片,安全起见,全包上吧.

  希望能给遇到同样问题的模友们一点帮助,也希望大疆公司能给一个解决思路,让模友们每天快乐飞行.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的XA650有龟壳罩着有时转向照样掉高度,估计还是动力反面的问题和垂直感度没调好吧

网友:
LZ找问题方式别具一格啊

网友: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

前几天天阴飞都没问题,今天天晴了,悬停的时候转方向就发现掉高度问题。调了方向感度也不行。但是在低空的时候自旋没问题。升到高空悬停自旋就会掉高度,或者猛升!

看来真是应验了LZ所说的了!待偶把NAZA包起来再试试...

网友:
还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确认回来!果然像LZ说的一样。我把NAZA包起来以后,就没有高度突然上升或者下降的问题发生了!

楼主:
下午又飞了3块电,一直挺稳

网友:
以前就有人说包锡纸、包海绵,难道是遮光就行?关注,回头测试。

网友(2013-05-16):
naza什么元器件要感光啊?

网友(2013-08-04):
回头试下

网友:
我的在房间飞也是要掉高,锡纸包了也一样不知道我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给naza戴帽子,没事

网友:
哦是大黑帽子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哇  有空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