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问题···塞斯纳翼展1.2米

楼主(2012-09-09):
鄙人小白一个 看中一款塞斯纳翼展1.2米的·· 但是因为不是很懂 下面这个套餐是470的·· 只知道空机的价钱 配置的价钱不晓得 1.新版塞斯纳空机(138)
2.新西达2212无刷中特威AL30A电调动力套装(???)
3.高品质11.1V2200mah20-30c锂电 (???) 4.普及型锂
电池
专用平衡
充电器
(??)
5.固定翼版9克
舵机
3个 用于前轮的金属舵机1个 (??)
6.粘合电池接收机等用对粘魔术贴50cm (??)
7.备用桨8060*4个(??)
8.市电20w小胶枪1个供固定舵机舵角等使用(??)
这个配置可以入手么? 如果不划算 那么自己应该怎么配呢? 求老鸟解答哈·· 求老鸟一一列下· 应该弄个什么配置 谢谢啊··· 打算用天六II遥控和接受

网友A:
可以,是MD的吧,控直接天7吧

网友B:
不推荐购买套餐 建议多看多思考。看看大家都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C:
电调最好配个40A的,这样适用性会广泛很多,甚至以后换电机了也不用换电调。充电器和遥控器最好买个贵点的,不然你会后悔。天7、华科尔D10、D7E都可以。天6因为没有飞行曲线和中文菜单,建议别买。
其实MD小鸟比MD小赛更好飞,组装也更简单。

网友D:
充电器直接a6. 遥控天地飞7.或者华科尔Devo10电池买花牌或者格氏100块的那种。舵机没必要买金属的直接来6个14块的08A电调买个40A的,电机就新西达2212Kv1000的配1047桨。祝你爽飞!

网友E:
没米有没米的玩法

楼主:
受教了··· 但是天七神马的 比天六贵了不少吧

楼主:
求老鸟能给我具体的列表么? 谢谢····

网友F:
1.新版塞斯纳空机(138)
2.新西达2212 1000kv
中特威AL 30A~40A电调
3.高品质11.1v1300~2200mah20-30c锂
4.IMAX B6充电器
5.emax9克塑料舵机x4
6.粘合电池接收机等用对粘魔术贴50cm
7.桨10寸
8.市电20w小胶枪1个供固定舵机舵角
9,遥控:天地飞7通道遥控,(华科尔产品专坑新手,不建议使用)

网友G:
呵呵,MD的配置!

网友H: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