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田:2212舵机…

楼主(2012-09-09):
外观方面做工不错…

网友:
北田的舵机不错,一直在用!

楼主:

看内部输出线口…

楼主:

三个起落,其中有个死舵…问店家反厂否…店家说不可以,无奈之下,死马当活马医了…当然从没拆过舵机…

楼主:

输线口用热缩管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内部输出线口…

这三条先触在一起发现很烫,

楼主:
死舵测试电机不转…

网友A:
焊点太近,电线露出的铜线太长,这样容易短路,主要是电路坏了,买个最便宜的辉胜9克舵机,拆里面的电路板换上就好了,要精度高点就买KM0918D,拆里面的数码控制板换上,舵机里的电机也是一样的,辉胜的电机质量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太近,电线露出的铜线太长,这样容易短路,主要是电路坏了,买个最便宜的辉胜9克舵机,拆里面的电路板换 ...

辉胜舵机里的电机貌似比较长点…

网友:
9克舵机的电机,只要是你那样的扁圆形,尺寸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