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4轴6轴8轴 都弱爆了 看看这个

楼主(2012-09-09):
碉堡了

网友:
第一次抢到沙发?!HOHO!

网友A:
别说悟空和电机,就光是电池俺也玩不起,

网友B:
这是要做甚啊???18个电机杂控制的??

网友:
真吊,配置续航载重呢

网友:
当成六轴控制,三个电机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做甚啊???18个电机杂控制的??

这个应该就是6轴,一个轴带3个电机 3*6=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说悟空和电机,就光是电池俺也玩不起,

可能用电动车锂电作电源

网友:
是撒农药的么

网友C:
看得爽而已,如果一个电机故障率0.01,那么4轴是0.04,18轴达到0.17...不知道这么算对不对,反正故障率远高于4轴

网友:
我艹。。要不要这么大啊,,牛啊

网友:
我数12轴?看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爽而已,如果一个电机故障率0.01,那么4轴是0.04,18轴达到0.17...不知道这么算对不对,反正故障率远高 ...

故障率高了,却不会因电机电调坏掉而失事炸机了,你信不信?

网友D:
故障率固然是高了,可是因单个动力故障而导致的炸机率却降低了,整体失事概率极低了,每一轴基本不可能3组电调和电机同时坏,即便同时坏2组,仍能保证不炸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故障率固然是高了,可是因单个动力故障而导致的炸机率却降低了,整体失事概率极低了,每一轴基本不可能3组电 ...

还是取决于飞控啊,高端飞控确实少一个轴也能飞,但是万一飞控不支持,坏任意一个桨就会坠机...

网友:
酱油打完,走咯~

网友:
超级烧钱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取决于飞控啊,高端飞控确实少一个轴也能飞,但是万一飞控不支持,坏任意一个桨就会坠机...

这玩意儿我大部分认为仅是6轴模式,由3个电调和3个电机组成一轴连接飞控信号输出,1电调并3电机的情况基本难实现。虽然飞控本身出问题依然失事炸机,但基本杜绝了因电调电机出问题而炸机。

网友:
够庞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爽而已,如果一个电机故障率0.01,那么4轴是0.04,18轴达到0.17...不知道这么算对不对,反正故障率远高 ...

其实不是,飞控弄好了坏掉两个没事

网友: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毫无实际意义

网友:
确实很大

网友:
这载重多少啊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故障率固然是高了,可是因单个动力故障而导致的炸机率却降低了,整体失事概率极低了,每一轴基本不可能3组电 ...

也可以是一个输出通道控制3个电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是一个输出通道控制3个电调的!

本来就是一个输出通道并3只电调推3只电机

网友F(2012-11-13):
羡慕嫉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