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转怎么接

楼主(2012-09-09):
电机反转怎么接

网友:
220V 380V?  直流12V?.............

网友:
三相随便两根线对调。单相连片横连或竖连

楼主:
电机反转怎么接,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
就是,什么都没说!让人怎么告诉你!

楼主:
开关上,白线和黑线对换行吗

网友:
单相改电容的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再发一张拆开电容的照片

楼主:
是进电机的红,黑线转换一下吗

网友:
改电容的接线

楼主:
是电容的两根黑线对换吗

网友:
电机里出4根线好改。3根线的不好改。启动和运行绕组不能互换掉头

网友:
这个单相单电容接的比较麻烦。单相电机必须是四根线出来的才行,也就是说工作绕组和气动绕组的头尾都要引出来。然后才好接。现在多数电机都是三根线出来的其中一根是公共线,是把两个绕组在里面就接好然后引出来的这样就更不好改了。

楼主:
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容的两根黑线对换吗

楼主你先说一下你的电机功率是多大的如果在300w以下你用万用表量一下黑与黑黑与红黑与白和白与黑间的阻值,黑与黑的阻值小接近0代表是一组白于红接近零代表一组如果黑与白等于零那你就把白和红换接即可但电机功率大于300w的话你在发帖我在告诉你如果红与黑为零你就把黑红掉个指的都是电容两端的我不知道怎么发图你联系我吧

楼主:
台锯马达

网友:
不用改线,把转子掉个头装就反转了

网友:
当初还是学徒工的时候和别人打赌让吊扇翻转过 电机 还真没弄过  主要是没接出国220的电机

网友:
单相电机主副绕组引线全部引出的好搞,不然不知道原理乱接嘿嘿会小烟一蓬蓬的。

网友:
百度一下单项电机反转接线图,我就参考接线图的,成功,主要改电容的接法。

网友:
具体的你得用万用表搞清楚这个电机的哪2根线是一个线圈,才能根据电路图改。图自己去找,只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