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mcpX的朋友们有谁用过MFX700高频头怎么样呀?

楼主(2012-09-09):
在淘宝上看到这种高频头能用在futaba上,兼容DSM2协议。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谁用过说说,准备入手。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A:
FUTABA的这款没有试过,JR的那个我试过能用,只是高频头上面没有添加特别的设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这款没有试过,JR的那个我试过能用,只是高频头上面没有添加特别的设置功能。

朋友我现在有FUTABA 10ch 想用这个高频头 是不是比山寨的DX6要强一些。我问卖家说你那中不兼容mcpX V2 只支持V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现在有FUTABA 10ch 想用这个高频头 是不是比山寨的DX6要强一些。我问卖家说你那中不兼容mcpX V2 只 ...

FUTABA的遥控器应该比山寨遥控器强,只是添加一个高频头而已,怎么会比山寨控弱。
我没有FUTABA那款,只试过我这个JR款高频头,用在我的MCPX V1和朋友的V2上面都没问题,能正常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差一点就买dx6i了。这个高频头不到300应该比7楼的那个便宜些。主要是家里那么多控没地方放。

网友:
7楼那个高频头的功能丰富很多,能兼容使用在大多数的遥控器和智能手机上面,不过价格真的不算便宜。
朋友也给了我一个试玩,我主要安装在华科尔2801PRO遥控器上面使用。

楼主说的简易版高频头,其实就是把那个外置高频头简单化后的东西,不知道以后量产了会是什么样子。

楼主:
我反正是不想在卖个控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性价比不高,跟买个低端dsm2控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这个在那里

楼主:
TAO BAO 不到300还行吧 二手dsm2的控大概多少钱? 是指二手山寨dx6吗?

楼主:
听说地平线又要出新机了,高频头先等等再说。nano cpx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