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指导下虾艇浮体的制作!

楼主(2012-09-09):
小弟我在做这只虾艇,在做他的虾脚时,发觉外侧面那一片很难合上去,感觉有一定的曲面,我是用1.5mm的椴木层板做的,是否太硬,可以用桐木片做吗,麻烦各位指导下怎么组装比较容易些,谢谢!

网友:
不懂。。。烦请楼下解答

网友:
这图纸应有每个位置層板的厚度使用说明......
我-般是使用進口的防水層板...由1/16"~5/16"都有....但是会好贵.
如難以貼弯可以先弄湿再用熱风筒弯著來吹乾定型就比较好作事 !

网友:
用502赶着粘过去,先定型用502.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有这个虾的cad图纸吗

网友:
楼主有这个虾的cad图纸吗能发个给我吗940820059@qq.com

楼主:
图纸已发,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已发,请查收!

谢谢楼主好人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已发,请查收!

楼主是直接打印还是设置过的呀?_?。。。。。。。

楼主:
原图大小打印即可

网友(2021-06-30):
楼主有这个虾的cad图纸吗能发个给我吗76360573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