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缺 陷吗?

楼主(2012-09-09):
机型450pro,用MB无副翼,在悬停时候尾巴锁得很好,但是一打尾舵就软,比如尾巴往左转,摇杆回中以后刹不住,尾巴会往右回弹,第三个旋钮无论增加或减少或是在参数设置D选项上试过低、标准、高,均无法解决,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A:
貌似有人已经找到解决方法,我今天有时间试了一下:
第三个旋钮固定到12点方向;感度从高往低调整。不行就调整D项,频率从50加到156HZ;在试一试各个感度。
最终会找到不回弹的那个点

楼主:
换了舵机也不行,拿在手上,推油门60%左右,然后左右摆动尾巴,感觉很锁尾效果很软,感度都已经很高了

网友B:
拿分 升级 走人

网友C:
用MB 快一年 没有这个问题 尾巴回弹 也就两个原因 1。感度过高 2.尾巴不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