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你还是争点气嘛

楼主(2012-09-09):
今天我用天9控飞四轴,一飞到距离futaba 6ex 5米左右的地方就失控(蓝衣服的用6EX)。你不是说超强抗干扰的嘛,还做了60台同时干扰测试,怎么人家一台6EX就把你搞下来了,你60台还挡不了人家一台futaba的低端控。今天飞机失控落下来还把人伤到了。什么超强抗干扰哦,骗人的。

这帖子时隔一年多了,今天还有人回,好吧我告诉大家后来原因找到了,是1.2G图传倍频干扰了天9。但天9说明书上并没有写不能把接收机和1.2G图传装在一架飞机上呀。

网友:
同频干扰了。。

网友:
2.4G的也干扰?

网友:
听说6ex发射功率很强大~看来是真的!

网友:
国产控,爱你真的好难

网友:
我自己用天9sii和朋友用 6ex飞了1年了,什么事都没有.只飞固定翼,有时候天上最多6架飞机同时飞。JR 福特吧 天地飞 都有。

网友:
楼主用的是2.4G高频头?我和朋友3台天九(2.4G)一起飞没有干扰,旁边FUTABA,JR也有。要是使用的是72MHZ的高频头就算是FUTABA也有同频干扰(就是72.XXX和72.XXX也是有干扰的)不是说要XXX频率也一样才干扰。同样蓝衣服的飞行器靠近你也是会干扰他的,只不过你飞的是4轴干扰现象比较明显罢了。

网友:
本人汽油船 用天六A 2.4的距离150m 用天九2.4 300m 在原看不见船了 所以没有做测试!要么是你的控有问题 要么就是你的人品有问题! 再大的干扰还能有汽油机的CDI干扰大吗?欢迎楼下纠错!

网友A:
可能是开机扫频没扫到futaba吧,然后干扰到了。。。天9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机扫频没扫到futaba吧,然后干扰到了。。。天9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他的控谐波太大了,所以干扰严重!

网友:
呵呵,同频干扰炸得多了去了,这个不算神马

网友:
只要不同频,感觉还是72M PCM可靠

网友B:
谁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不爽,安慰楼主。顺便问下楼主,是准备继续用天地九呢还是换控?

网友:
这边五六台天7加一台T8fg一起也没发生过意外

网友:
理论上两台2.4G控是不可能干扰的,除非同时开上足够多的控把设计中所有频点占满。
诡异事件,鉴定结束。

网友:
安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不爽,安慰楼主。顺便问下楼主,是准备继续用天地九呢还是换控?

不打算用天地飞了,这次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朋友被破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机扫频没扫到futaba吧,然后干扰到了。。。天9应该还是不错的

不是偶发事件,是只要6EX一开我就没法用,怎么玩怎么失控,反复发生,我还有一段失控视频,等会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算用天地飞了,这次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朋友被破像了。

深表同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算用天地飞了,这次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朋友被破像了。

我还以为只是摔机的后果,原来已经照成人身伤害了。我想天地控的生产商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不管其他朋友的控怎么样,至少楼主的那个控有缺 陷。这件事可大可小。。。

网友:
除控外....掉机好多原因!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将天地飞进行检测。应该是接收机的问题吧?是不是天线里面断了?
如果是天地飞的原因,估计是不会给你赔偿的。如今抗*的时期,楼主只有美国控和华的控了。至少我用2801目前还不错。

网友C:
哈哈,这是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

网友D:
因为自己的原因伤害到朋友,哪怕是意外都会心里非常的难受,理解楼主感受,深度同情中,也请不要太过于自责!PS:我这里小地方没有人和我干扰,建议楼主要不搬来我这住,要不就低价把控出给我算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自己的原因伤害到朋友,哪怕是意外都会心里非常的难受,理解楼主感受,深度同情中,也请不要太过于自责 ...

我愿意多少钱收?

网友:
从技术上分析,还真不好说是谁的责任,6EX发射频带过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中 国嘛,出了事情怪国货,总是没有错的。。。

网友C:
要查找问题的原因……
外国货出问题了为什么都能理性的分析原因,到了国产控怎么就没这个待遇了呢?

楼主:
这是另一段失控视频。

网友:
楼主相机真带劲,摔地上都一样录得清晰

网友:
真危险,嗯看来玩的时候要多注意安全。

网友:
是72MHZ?还是40MHZ?如果是,LZ说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是2.4G的,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E:
您好:
      楼主用的应该是2.4G的控吧,首先需要排除是设备本身存在问题还是外界干扰的问题,飞行前可在地面做简单的拉距测试,9通配9S接收机地面距离不低于900M,另外一方面就是检查四轴上的电子配件是否对接收机近距离产生干扰,可将接收机的位置放远点试试,还有BEC输出是否稳定,如果您怀疑是控本身质量问可发回工厂检测,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应该不是2.4G的吧。如果是用FM的话,同屏的话,失控很正常啊。

网友:
有问题赶紧测试或者返厂检查,不然出问题可大可小。

网友F:
6ex加了功放飞fp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6ex加了功放飞fpv的吧

没有加功放。

网友F:
如果你的设备和其他人飞都没有问题,但总是和某一台控过不去,那就是那台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设备和其他人飞都没有问题,但总是和某一台控过不去,那就是那台控的问题了

我现在打算把天9改成飞梦的收发。

网友:
。。。。。。。个个老鸟啊

网友(2012-10-16):
好像流血了

网友:
按理说2.4G抗干扰很强才对

网友:
没查清楚就发言

网友:
把那个干扰别人的倭控砸了不就OK了?

网友G:
建议用频谱分析仪高限3.5GHZ,在现场测量场的频谱环境,两个控都打开工作!!!看相互影响时的频谱是否重叠!!!

网友:
得了吧!我有3个控 ,futaba6exhp 天7 XG7,给我感觉最差的是 FUBATA6EXHP 这个控了,80米就没什么信号了,(全拉天线,实地测距)并且 很不稳定,折腾我好几个月,XG7 用的少 ,天7的控用的最多,中文界面,简单易懂,并且我和多个futaba10C t8fg 的控一起飞,从来就没失控过!我飞的最多的就是天7了,一直很稳定,没出现过失控炸鸡!

网友:
补充一下,有问题的这个FUTABA6EXHP 是飞黄腾达店买的,有名的黑店,当初入魔贪便宜,买的控都有问题,其它的不说了

网友:
2.4的可能性不大吧。我这里天7 8 9  F控8 10 12  14  JR9 11经常一起飞的,JR倒是失控过,天控从没有失控。。

网友:
我的一个朋友 用天7控挺好的呀

网友:
2.4G  干扰可能性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频谱分析仪高限3.5GHZ,在现场测量场的频谱环境,两个控都打开工作!!!看相互影响时的频谱是否重叠!!!

为了抓个苍蝇,要搬出相控阵雷达。

网友:
用架成本低的翼龙固定翼飞你的控,看是否还失控。这种问题容易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抓个苍蝇,要搬出相控阵雷达。

查干扰手段之一!!!

网友:
为了个几百块的东西,搬出近百万的设备,不要太无聊

网友:
没用过,看看吸收经验的

网友:
我晕啊~字数字数啊~

网友(2013-11-12):
哎,又开始炒作6ex了

网友:
是图传把飞机搞下来了吧?

网友:
流血事件,帮顶。

网友:
我的天9从来没有失控过,很好用,超值

网友:
大D10撸过

网友(2013-12-29):
不明就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楼主用的应该是2.4G的控吧,首先需要排除是设备本身存在问题还是外界干扰的问题,飞行前可在 ...

你好,想请教一下,2.4G信号在水面会不会衰弱很快?换到遥控的角度说,会不会距离变短很多?谢谢

网友:
别的不懂了不好评说,但用过两台天地飞没发现失控.

网友:
您好
2.4G信号在水面会不会衰弱很快?换到遥控的角度说,会不会距离变短很多?谢谢

水面对2.4G的信号是有一定的影响、距离也会相对短

网友:
怎么不问问6E

网友:
有别的原因吧,我的是6ex2.4的,几个朋友用的都是天六天七,经常几个人一起飞,一次没失过控啊!

网友:
我天7还好

网友:
这里很多人都是用天地飞天9和T8FG还有14SG一起飞,不要说5米。一米都有,从来没有听说过干扰,是不是你四轴没调好。就说失控。见到很多新人都是分不清什么是失控,明明自己炸鸡了。就一头怪到遥控器里面去。搞笑死了。

网友(2014-02-24):
天9真的吗,还想考虑天9的主要是外观漂亮,全中文

网友H:
1.2频率的图传频率会干扰2.4和5.8的的啦,除非你把你的控也给该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