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车床的法兰盘怎么拆

楼主(2012-09-09):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1ODkwM3wzYjhiNjA1NDAzYzUxYWYwMDNjZWM1OWU3OWY4ZDM0ZXwxNzI2ODI0Mzcy&request=yes&_f=.jpgattach://1158902.jpg 弄了台618 拆开研究一下 主轴上的法兰盘怎么拆  好像不是螺纹连接的

网友:
这个和主轴一体的 拆不了的。可以用短锥卡盘直接安装。

网友:
不是短锥链接的吧 短锥连接的开合螺丝都没

网友:
法兰不是已经在卡盘上面了吗?楼主难道想要拆主轴?好啊。你拆开我正想看看主轴结构呢。。。

网友:
楼主,问下此机离合器好使吗,自重多少,电机多大,9000可不算便宜

网友:
这种法兰是一体的吗?只能用一种型号的卡盘了???

楼主:
第2张图上拆下了一个卡盘和一个法兰盘就成了第1张图上的

楼主:
第1张图上的东西还能拆开吗

网友:
只能拆主轴了

楼主:
卡盘后面的有2个法兰盘 靠主轴那个好像和主轴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