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使用方案

楼主(2012-09-09):
电动车最近电池寿命到了,想换一组电池,车子是用48伏电压,由4个12伏的铅酸电池串起来的,放在一个电池盒子里,所以对尺寸有要求,网上找了下,这种规格的电池最大只有12AH的,所以请教各位大神,我是否可以在不改变电池盒尺寸的情况下换成更大容量的电池,并且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对了,我的车子最大电流15A左右,起步全油门的时候,先谢谢了

楼主:
手机打的,没有段落,不好意思哈

楼主:
市面上只有12AH和20ah两种电瓶,20的大你放不下,15ah的现在没了否则大小正好,你只有换铅酸为磷酸铁锂,锰酸锂钴酸锂或三元铁锂次之,容量4倍于铅酸,减少机械摩擦,铅酸40公里没问题

网友A:
用锂聚吧 够暴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市面上只有12AH和20ah两种电瓶,20的大你放不下,15ah的现在没了否则大小正好,你只有换铅酸为磷酸铁锂,锰 ...

谢谢你的建议,用别的电池的话是可以,但是充电问题怎么解决,是否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或是换平衡充?充电需要把电池拿下来还是插上电就能充?是否需要改装?
发现自己好啰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锂聚吧 够暴力

不是暴不暴的问题,这个控制器最大输出才15A……

网友:
应该有那个电池平衡器卖,过一段时间平衡下,看电芯之间的差异

楼主:
换铁锂之类电池的话肯定要换充电器了,不知线路之类是否要改呢?

网友:
铁锂啊淘宝上搜啊,你只要常规的要求淘宝都有现成的,你或者看我锂聚电瓶车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