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pro,升级3gx v2.1 ,切3d后,不锁尾,惨炸鸡。。。

楼主(2012-09-09):
本人600epro,8月底参加健诊活动,升级3gx,最新版v2.1,最近一直在调试。
参数如下:
基本参数就不说了,飞行特性如下
状态灯: 1次:35%-40%(副翼,升降单独设)
    2次:70%  副翼
    3次:70%  升降
    4次:副翼30%  集体(20%)
                5次:副翼20%  ,集体(0%

飞行风格参数设定为20%。

其他都设成默认值了。

normal模式下:一切正常,尾巴锁得也很好,自旋修正也可以。

但悲剧来了,刚一切idle(100%油门直线),尾巴就不锁了,开始右旋,打尾舵也无济于事,最后切hold,落地炸鸡,损失大桨和起落架。

请大家给分析分析原因吧。

我原来3GX V1.1 一直很好飞,尾舵感度:normal,gyro 为35%,idle为28%(控为Futaba 12FGH)

难道是新版本固件,idle下的感度要求更高?28%太低了导致不锁尾?

楼主:
补充:在3GX软件里,尾舵速率最大为400度/秒

网友:
切IDEL不锁尾马上切回NORMOL啊

网友:
3GX是不會偵測你現在是normal還是idel模式的
1.請檢查一下是不是遙控器有設到混控
2.是不是尾旋翼出現問題,因為轉速有變化,造成大離心力,導致無法鎖尾

楼主:
当时慌了,本能切了hold。。。

楼主:
idle混控没设。飞前,我只是按照千红的意见改了尾舵的endpoint,调整最大旋转速率为400度/秒,这个我比较适应。

网友:
是不是飞机有震动........IDLE下转速加快,震动加大会导致3GX工作不正常?

网友:
尾管 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炸鸡后,检查:传动齿都没有问题,尾管也无恙。

楼主:
震动,这个从尾撬来看,并不大。

楼主:
原因初步定位:上次升级3GX2.1 尾巴修正方向没改,没起飞自旋扫伞齿,导致尾轴和尾桨夹的锁紧螺钉疲劳出现隐裂。

但也没检查出来。

再一次修复伞齿,试飞,normal下,扭矩小,尾桨还能撑得住。切idle后,扭矩增大,过大的剪力将锁紧螺钉剪断,所以现象是不锁尾,打尾舵也无济于事。

教训就是:再小的炸鸡,也要逐个检查机身上的各种连接件及螺钉。能换就换,有些暗伤是目视不出来的。

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了。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我去了。。。。上周日刚因为升级到2.1,结果忘记设置锁尾方向了。。起飞自旋。。损失尾桨+伞齿。。我这个郁闷啊。。!!!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
锁尾方向是关键!切记,切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