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买回来用不到10次居然出问题了,有图,求解。。。

楼主(2012-09-09):
自从B6买回来后充电都没超过10次,最多8次。现在充不了电了,不管换了几个电池都一样。检查连接线也正常,也测过了,但一充就只显示3S种的其中一S在充电,其余全是0,然后没到5秒就报错.下图解。谁能帮帮我?

报此错误

报此错误

充电过程显示

充电过程显示

网友:
哪儿买的,应该可以换的,如果是假的直接退货吧

网友A:
背后有防伪标吗?上WWW.IMXA-RC.COM输入防伪验证码验证真假,正品有一年保修

网友:
还是用A6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后有防伪标吗?上WWW.IMXA-RC.COM输入防伪验证码验证真假,正品有一年保修

其实IMAX也是山寨,真正的B6根本非国产。

网友B:
哈哈,你这个问题不大,应该是内部的模拟开关IC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这个问题不大,应该是内部的模拟开关IC坏掉了!~

额~这还不大吖     对我这种新手直接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后有防伪标吗?上WWW.IMXA-RC.COM输入防伪验证码验证真假,正品有一年保修

恩 有防伪标。我试试

网友C:
关注后续情况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模拟开关IC换了新的。解决不了

网友E:
刚刚计划入手个B6,幸好!!!!!!!!!!!!!!!!!!!

网友F:
不用返厂,拆开检查平衡口那里的焊接情况
一般都是那里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同样问题求解

返厂回来了,太久了!客服说要4天才能修好再回来,可我怎么算都是一周之外,仔细考虑要不要返厂吧。现在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返厂,拆开检查平衡口那里的焊接情况
一般都是那里开焊

要是按你说的那样只要几秒就搞定的事情,结果返厂回去修了一周时间!客服谢小jie说4天,我怎么算都6天都没给我说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计划入手个B6,幸好!!!!!!!!!!!!!!!!!!!

建议你买A6吧,B6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后续情况

后续就是返厂回来了既然用了一周时间。按情况来说一般这种情况只要几分钟的事情。慢

网友:
返厂流程要走的
又不是只你一个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