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fpv,配置如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9-09):
准备入手FPV,配置如下:
图传:罗美1.2G 1000MW
摄像头: RD32 2代 380(含8g卡)
飞控:A控全套
遥控器:天9 2.4G 已有的
显示器:新款高分辩率8寸低功耗FPV液晶监视器 ¥285的那种,
飞机:天行者 1680
平板待定,刚刚准备入手,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帮顶  我也在研究

网友A:
图传我从柏通换到罗美 你懂的
摄像头700线的挺好的
录像我用的车载记录仪 1920*1080 图像还行 超级一下能看
屏幕这个价差不多
a控不懂 求高手解答

网友:
1.2G图传与2.4G的遥控会有冲突。主要看人品。
还有载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传我从柏通换到罗美 你懂的
摄像头700线的挺好的
录像我用的车载记录仪 1920*1080 图像还行 超级一下能 ...

为什么要从柏通换罗美~~~罗美好贵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从柏通换罗美~~~罗美好贵的说~

图像质量色彩柏通远不及罗美 一分价钱一分货么

网友:
冒同志:我的经验告诉你,千万不要上傻装备,网上一些商家坑死人是不偿命的,首先图传就是为了把图像传回来,摄像头不要买很贵的,能显像就行,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知道自己的机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所要看的是什么地方,高清度摄像头回传的数据信号损伤很大,且你录制的图像质量会很差,就是上1000CCD也白搭,所以建议你用录像设备直接录图像,拿图传摄像头作为枪的准星,这样你是否能看明白。如果不懂的话就加QQ:8974088来交流一下。我是四轴录像。固定翼飞不起来。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

网友:
同意楼上,尽量上gopro,不行就用RD32,机载录像的效果那是杠杠的

楼主:
RD32能当摄像头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我从柏通换到罗美 你懂的
摄像头700线的挺好的
录像我用的车载记录仪 1920*1080 图像还行 超级一下能 ...

屏幕你说是便宜的还是贵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你说是便宜的还是贵的啊

现场飞的时候看的屏幕只是为了看数据和飞机的位置 用平板太奢侈了 我用的286的8寸佳的美电视机 一样好好飞的 录像还是和视频监控分开好

楼主:
请问怎么把ipad当屏幕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5.8G图传呢?是不是还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5.8G图传呢?是不是还不成熟?

据说绕线性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绕线性差

恩恩,反正我在开阔地。先整一个试试。
话说用冲浪者的人似乎不多,是载重问题还是空间问题?

楼主:
应该是空间问题

网友D:
楼主说的平板,应该是平板天线吧,不是平板电脑

楼主:
嗯是平板天线

网友E:
RD32 II代 ,380????

楼主:
是的淘宝看到的

网友F(2012-11-02):
用录像设备直接录图像,拿图传摄像头作为枪的准星,说的好,收下了

网友G:
关注中!也刚刚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