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T数说明什么

楼主(2012-09-09):
问题如标题

网友:
线圈绕组的数值是T数,或者R

网友:
每一匝线圈的圈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知道是名词解释题还是有关神马的问答题。
没发现T数能说明什么。

网友A:
对与电机来说,就是线圈的圈数。圈数越多,KV值越低,但扭矩大,耐压高,支持锂电的数量多额定电流小。反之,KV高,扭矩小,耐压低,电流大。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与电机来说,就是线圈的圈数。圈数越多,KV值越低,但扭矩大,耐压高,支持锂电的数量多额定电流小。反之 ...

补充一点。只要工艺一样。功率都是一样的~看取向选择KV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只要工艺一样。功率都是一样的~看取向选择KV值

谢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