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点二手数控车刀粒

楼主(2012-09-09):
想买点二手车刀粒,对刀粒型号和规格不了解,请有买过的推荐应该买那几种比较常用,那家卖的比较好用

网友A:
先看你的要求及刀桿是否有能力自製
以外圓刀來說
我會選用TN開頭的三角刀粒
因為有六面可以使用
經濟性較佳
但因為第二個英文字母是N
所以刀具上的刀片面要有個角度才能切削
個人DIY難度大一點
這時只有退而求其次
用TC開頭的刀片
只有三個角能用
但刀片面是平的
個人DIY較簡單

若有米之人
直接買成品刀桿時
第一要考慮柄徑大小
除非你有快換刀架
第二就是考慮有幾面能用
越多面的越經濟
請放心
刀片價格都差不多的
不會因為越多面而越貴的

网友B:
CCMT060208,DCMT070204,TPMT090204这几个型号我刚买过,感觉还可以

都是很小的刀片,但刀杆做得好的话,吃刀1,2MM没有问题的

有铣床的话刀杆也不难做

楼主:
请问在那里买的呢?请PM地址

网友:
短信已发,另外自制刀车刀,铣杆可以参考本人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478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的要求及刀桿是否有能力自製
以外圓刀來說
我會選用TN開頭的三角刀粒

校长说的非常好,我现在就用TC090202的刀片

不过2手的刀片能买到?我都是买新的

网友D:
二手的刀片怎么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校长说的非常好,我现在就用TC090202的刀片

不过2手的刀片能买到?我都是买新的

賣二手刀片的地方肯定有
而且價格不貴
像這種小刀片
台灣二手刀片一個大約是10塊錢左右(2元人民幣)
最近鎢價高賣到15塊(3元人民幣)
二手刀片會隨鎢價而波動
但這種一片只有2~3G克的肯定不貴的
個人認為大陸肯定更便宜
你可以多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MT060208,DCMT070204,TPMT090204这几个型号我刚买过,感觉还可以

都是很小的刀片,但刀杆做得好的话 ...

你選的刀片第二個字都是有角度的
所以只有一面能用
等你刀桿作熟了並能加工角度時
可以作些刀片兩面都能用(第二個字為N)的刀桿會更經濟一點
TN有六個角能用
DN及CN有四個角能用
但刀桿的刀片面有有5-7度的後角

网友:
还是委座厉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選的刀片第二個字都是有角度的
所以只有一面能用
等你刀桿作熟了並能加工角度時

问一下校长,VNMG12T308刀片如何

网友:
多谢Y大指导,另外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数控刀片命名规则,仔细看可以看懂的

网友B:
鼠标双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校长,VNMG12T308刀片如何

VNMG是V型刀片
第二個字是N
所以有四個角能用
但因為刀片沒角度
所以刀桿的刀片面要向下5-7度才有切削能力

一般V型刀是內孔刀在使用
好處是角度很小
所以車出來比較精細
缺點是刀片較大重量較重
買二手刀片不便宜
我買了一堆VNMG1604的刀片
一片就有十幾克重
所以台灣二手刀片售價一片要40塊錢以上,折合人民幣8塊

刀片重量重
耐震性就強
車出來的震紋比較小也漂亮
爛車床及鋼性不好的車床只能挑重的刀片用
爛車床用那種很輕的金屬陶瓷刀片時
進刀大一點時
刀片就崩了
口袋的錢又少了幾塊錢了

若不考慮價格因素的話
V型刀片對新手也是不錯的選擇
數控刀對新手來說是比較簡單的刀具
能讓你在短時間之內出作品
要是一開始要先學磨刀的話
很多人會半途而廢的
反正重量擺在那兒
壞刀片收集起來
1公斤還是能賣到近200塊人民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鼠标双击图片可以放大

人家問的是車刀
你找的圖是銑刀刀粒
重新再找過
要不然打你屁屁

銑刀刀粒和車刀刀粒不太一樣
數控車床用數控刀
稍微有點磨損造成工件尺寸誤差就要換
精密機械或外資廠有很多是計時制或計件制
時間到了或工件數到了就換刀片
因為重新對刀更麻煩
所以二手車刀片可以挑到一些肉眼看不出來的輕微磨損刀片
我比較窮
我都是挑這種來用的

銑刀刀粒就不同了
數控銑床用的反而少
大多是粗加工的手動龍門銑在掃平面之用
或是砲塔銑加工六面時使用
都是粗加工
一定是刀具出火星或是刀痕實在看不下去時才會換掉
所以刀片上一定有肉眼能分辨的傷痕
R5R6的圓型刀粒可能還有辦法找到沒用到的一小面
其他各種型狀的刀片
二手刀片大多是磨損嚴重
何況使用銑刀盤要先對刀
用了磨損的刀片
對刀會對死你
所以個人不贊成銑床使用二手刀片
前一陣子我挑過的幾十萬片刀片之中
車刀挑出了一千多片狀況不錯的
但銑刀片只有三片是完美無缺的
有點懷疑是新刀片掉進廢刀片堆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問的是車刀
你找的圖是銑刀刀粒
重新再找過

呵呵,Y大你不說我還以為數控刀片是車銑通用的!

附上車削刀片表示方法,雙擊可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問的是車刀
你找的圖是銑刀刀粒
重新再找過

我买的这种车刀很小的才3快钱,刀杆角度没量过靠感觉了,选了个磨损较大刀粒试了(刀头磨了一点)还行,开粗精车都用这把刀,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Y大你不說我還以為數控刀片是車銑通用的!

附上車削刀片表示方法,雙擊可放大

收到

网友F:
以前我发过帖子说过怎么选择数控刀片,好像被论坛作为广告贴给删掉了。对不会磨刀的坛友来说数控刀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选什么类型的数控刀片之前需要先知道下面的几点:1。你的设备能否实现刀片的最佳切削速度。比如说焊接刀精车10mm直径的工件,可能转速到2000+就可以了,使用数控刀转速就可能需要3000+甚至6000+。2。你要加工什么材料。加工的材料不同,需要的刀片的材质和槽型也都是不一样的。3。你要怎么加工。精车和粗车使用的刀片槽型是不一样的。4。纠正一下台湾友人的说法,内孔刀更多地是使用cc型、tc型刀片,比较大的孔会使用cn型、wn型刀片。5。对普通玩家来说,可以忽略第2、3条选择使用低档、适应性较强的刀片,新刀用来精车,用旧了拿来开粗。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发过帖子说过怎么选择数控刀片,好像被论坛作为广告贴给删掉了。对不会磨刀的坛友来说数控刀片是一个 ...

受教了
我會說是內孔刀的原因是我的兩把內孔刀都是用vnmg的刀片
一把是seco,另一把是sandvik的
認識的朋友也大多使用同一支的刀柄
所以我才會認為vn系列是內孔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
我會說是內孔刀的原因是我的兩把內孔刀都是用vnmg的刀片
一把是seco,另一把是sandvik的

Y大我發現數控車刀還不是很容易做呢,很多細節不做好,刀桿的性能就不會好

今天我那把三角刀斷掉了,原因是裝刀低過中心點了,而且沒注意,一不小心悶刀了,啪的一聲,刀桿前面斷裂了

看來還是要正經的做方型的車刀桿,圓形的刀桿不合適做車刀,要多花時間去調整,

而且刀尖位置都要精確,這樣才不至於換刀後要花時間去調整刀尖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Y大我發現數控車刀還不是很容易做呢,很多細節不做好,刀桿的性能就不會好

今天我那把三角刀斷掉了,原 ...

數控車刀的精密度要高一點才行
一開始是選材
越硬的材料越難加工,但是防震性一定更好
高級一點的防震刀桿的柄都是鎢鋼
然後銲上個高碳鋼的頭部
直接用整根鎢鋼也放電放的出來
但是非常容易震斷
所以我的鎢鋼防震內孔刀也是用這種焊接製程的
一般市售車刀大多是中碳,黃牌或高碳等能熱處理的便宜料
加工後再熱處理而己

材料選好了之後就是加工工藝了
工廠成品刀是用銑床粗銑,鑽孔攻牙後送熱處理
熱處理會變形
但肉眼看不出來
所以刀柄還要上一次磨床磨平後
拿去比測台測出後續火花機的切削量
再用放電加工機(火花機)把刀片面修到正確的高度及角度
然後染黑,雷射刻字,包裝,出售......賺大錢

數控刀杆若能完全了解所有編號及特性
以現階段的中國
還是有很大的市場的
在有銷路且大量生產的前提下
一把賣30塊還賺很大啦

网友G:
我买了一把SNR0032T22   141块,看来赚飞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一把SNR0032T22   141块,看来赚飞起来了。

有錢人呀
這種螺紋刀的刀片貴呀
且二手成色好的數量不多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錢人呀
這種螺紋刀的刀片貴呀
且二手成色好的數量不多見

给公司买的,要加工的范围超过小杆子4倍直径比,车3个螺距的螺纹,表面有震纹路,刀头也容易坏。

换了腰杆粗的底气也足了,腰好背好腿脚好,吃嘛嘛香,啃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嘿。。。

刀片我找的只要33元一片,加运费8元,价格不算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给公司买的,要加工的范围超过小杆子4倍直径比,车3个螺距的螺纹,表面有震纹路,刀头也容易坏。 ...

嘿嘿
我是窮人兼老板兼員工
為老板著想就是為自己著想
用了十幾年的白車刀及銲接鎢鋼刀
最近認識了有二手刀片來源的朋友
才慢慢改用數控刀片的

33元人民幣的用不起
目前用最貴的刀片是我的兩把內孔刀
使用vcmt16及vbmt16的刀片
朋友給我的二手價為40元台幣(8元人民幣)
是個人使用最貴的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我是窮人兼老板兼員工
為老板著想就是為自己著想

原本也想省的,让公司的采购去市场买刀头,试过YG8,YW2,YT5。。。干的45#锻打钢,结果最好的还是YG8,运气的好的情况完整车一个螺纹磨一次,换其它两种,一个螺纹得让人磨3-4次,要做16个大螺母,不把人弄疯才怪。

我怀疑是国内的刀头存在假货或质量问题,使用中发现同一种牌号的刀头有时候好用,有时候就不行。

网友H:
lz 请不要买日本的产品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 请不要买日本的产品  谢谢你的支持

包子兄,私下我们还算是朋友,但这台面上的事,

你若不是体制中人,何必为它操心,钓 鱼 岛,黄岩岛,随它去吧

哪一天,我们剿掉了那个毒瘤,我们真正的强大了,它们会回来的,绝对的

但不是现在,也不可能是现在

网友H:
妈       的 我生气 对我爸说   日本鬼子打来 老*去当汉奸   我爸一个巴掌把我打倒再低  大骂: 你以为你算什么 当官的早就去了  这等老事 哪能轮得到你?“ 好好干你的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妈       的 我生气 对我爸说   日本鬼子打来 老*去当汉奸   我爸一个巴掌把我打倒再低  大骂: 你以为你算 ...

明白了,送包子兄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网友I:
突发奇想,,,,,,,,把刀片当作,电火花电极,,,,在硬质刀柄上打出刀片窝,,,,,,,,,,,,,是否可以精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突发奇想,,,,,,,,把刀片当作,电火花电极,,,,在硬质刀柄上打出刀片窝,,,,,,,,,,,,,是否可以精确点

对电火花不了解,应该做一个紫铜刀片型电极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突发奇想,,,,,,,,把刀片当作,电火花电极,,,,在硬质刀柄上打出刀片窝,,,,,,,,,,,,,是否可以精确点

应该不行,电火花电极和工件都消耗的,
如果电极材料不是钨铜紫铜之类的,怕是要和工件一样的快速消耗掉,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刀片窝底部坑坑洼洼的

网友:
有条件试验一下,若是可以,做刀杆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J:
我可以送给你一些

网友:
记得有位朋友买过,,伊斯卡VNMG12T308 - NF IC 3028 二手刀粒,八成新,低价出售,适合软钢、碳钢、合金钢和不锈钢的粗车和半精车。3元每粒,10粒起售,邮费实收。,,如果需要,我告诉你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可以送给你一些

是送一些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送一些什么呢?

二手刀片 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的刀片怎么磨?

二刀刀片通常不磨的吧,原因是按Y大说的,TN开头的三角刀粒,有六个工作面,3元

一个工作面0.5元,磨掉就换一下,

如果你去磨它,可能需要10到30钟修整时间,另外砂轮损耗相当快,可能磨好一个刀粒的工作面,0.5MM绿砂轮就没有了

换来的是0.5元,你觉得划得来不?

我是觉得修复完全没有必要,除非是你要做异形工作面,那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