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遥杆中立点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9-09):
T8FG 最近在
模拟器
中出现飞机起飞就左偏,在菜单模式下SERVO下显示均为0. 版本是3.0 重新矫正了遥杆后还是模拟器偏.这个是说明摇感的电位器坏了么?还是有什么办法能查出是不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A:
首先校准遥控器 再看看你开了风向没有

楼主:
重新校准了,没开风向,起飞求往左略偏

网友B:
直升机的话是正常现象

楼主:
关键我模拟器中不正常了。。。难道是凤凰最新版。。模拟了真实情况?真机应为本身就有偏,也不知道是不是控坏了。但是模拟器中,和之前的反差较大。

网友C:
在模拟里,按提示摇杆校准,不动控,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几乎玩两次就要校准,不知为何,模拟用的不是8FG

网友C:
不动控的意思是不在控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