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速钢W6Mo5Cr4V2和普通的钢材怎么焊接?

楼主(2012-09-09):
坛内高手教一下,高速钢W6Mo5Cr4V2热处理好的,和普通的钢材怎么焊接?焊接后W6Mo5Cr4V2会不会退火?

网友A:
银焊应该可以

网友B:
未热处理的6542做刀具用摩擦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焊应该可以

用氧气乙炔铜焊可以吗?

网友:
可以啊,我们厂里攻牙用的丝攻就是这样焊接的,但是银焊条要30%的.铜焊强度不是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氧气乙炔铜焊可以吗?

可以,不过要预热,保温冷却,绝不能用水

网友:
没看清你说用铜焊,就看到氧气乙炔了银焊也是氧气乙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过要预热,保温冷却,绝不能用水

焊接后W6Mo5Cr4V2会不会退火?

网友:
銅銲即可
一般銅焊只有800度F
還沒到退火溫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未热处理的6542做刀具用摩擦焊

一般人可能沒摩擦銲的條件
市面上機器也不好找
一般都是刀具廠大量焊柄才會用到摩擦焊設備

网友:
用氧气烧红用电焊机焊,焊完后在烧红让组织重组,缓慢冷却

网友:
高手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后W6Mo5Cr4V2会不会退火?

不会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人可能沒摩擦銲的條件
市面上機器也不好找
一般都是刀具廠大量焊柄才會用到摩擦焊設備

呵呵,一说就知道做什么了.

6542材料一般人是没法用的.光是热处理就是没地方外协,只有刀具热处理厂或自己做.
6542回火的温度在500度左右,软钎焊是可以的.(回火和退火很容易搞混了)
防止焊接产生高温,方法有很多的

网友:
可以用黄铜丝、氧气、乙炔来嵌焊,焊完可以放入油中冷却。另外如果想要焊后淬火,则应该用紫铜、火炉烧、氧气和乙炔来嵌焊,焊完在高温时立刻油淬。

网友:
还是用氩弧焊好吧。

网友:
高手不少,学习了